[音响] 喜马拉雅FM音箱,小雅拆机

楼主(2019-08-26):
这只智能音箱音质还算凑合,可惜是移动营业厅产品,不能连接喜马拉雅app,只连移动app。

底部三个脚垫扣开,两个里面有螺丝,二维码胶贴里面有一个螺丝,拧下来。看到电路板。

拿下电路板。

锥形导音板,拆下这4个螺丝下面应该就是喇叭了。

小小的散热器,其实正常使用时候,底部发热严重,热空气排不出去。

拆下那四个螺丝,翻过来,抽出所有东西,外面红色只是个网架壳子。三条线,顶部控制板指示灯、天线、喇叭。

4欧5w喇叭,两个磁铁,不是铷磁铁不过分量够了,密闭箱有两个被动振膜,辐射器,最近小音箱流行这种设计,可以打大增加低音量。可以看到振膜上有铁片配重块。振膜面积、配重、音箱体积是个技术活,也算用心了。

网友A:
不能连接喜马拉雅app
也叫喜马拉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连接喜马拉雅app
也叫喜马拉雅

语音控制能播放喜马拉雅资源

网友B:
没办法破解吗?不能换个固件吗

网友C:
这散热片,聊胜于无

网友:
喜马拉雅音箱,名字有清凉的气息,好大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破解吗?不能换个固件吗

底部usb接口应该是换固件用的,我也想换····哪有渠道?

网友(2019-10-08):
芯片是什么,R16还是MT8516还是RK3308

网友D(2020-04-03):
底部USB接口是OTG,接U盘用的。

网友(2021-01-16):
引用 网友C:
这散热片,聊胜于无

如果是数字功放芯片,不要都可以,线性乙类,这散热片也够了

网友(2021-03-26):
做工挺好!大品牌代工品

网友(2022-02-02):
cpu推测为R16-J,参考https://zhuanlan.zhihu.com/p/427135286,小雅的bom

网友(2022-03-10):
引用 网友D:
底部USB接口是OTG,接U盘用的。

不知道能不能刷机,我的进入自动升级模式之后挂了,一直闪烁蓝色,无法进入系统

网友:
只有一个全频喇叭。高低音估计上不去多好。

网友(2022-05-04):
我想弄个12V的移动电源在里面能指点吗?

网友(2022-11-13):
小雅智能音箱ai001  如何打开

网友:
外面加个磁铁是增加磁通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