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的功率因数干啥的?

楼主(2019-08-26):
请教专家,电表的这个功率因数是干啥的?有啥用?对个人有啥影响吗?
同样的充电器,给充电宝充电与给手机充电显示的咋不一样啊?

要是用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接灯泡,功率因数会变吗??

功率因数低的电器对个人家里用电有影响吗??

网友A:
你这是骗回复?一个百度就搞定的事

网友:
正常电表是测有功功率的,家用电费是按有功功率计算的。供电局对用电大户是要收无用功率补偿费 的,就要这种电表

网友:
视在功率由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组成,由于用户线路中存在着感性和容性负载,会造成电压超前或电流超前,这两种超前导致线路损耗加大供电质量下降,因此需要用补充电容或者电感进行补偿,以降低线路无谓损耗。
无功功率的补偿,要求大型用户功率因数要大于0.8小于1,不然要罚款,对个人用户没有要求
无功功率计量表是作为无功的计量,单位是千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骗回复?一个百度就搞定的事

你可拉倒吧你,我百度好几天了,也没整明白

网友B:
功率因数cosφ=有功功率/视在功率
视在功率=(有功功率的平方+无功功率 的平方)开方
打个比方说,变电所变压器容量1000KVA,如果功率因数cosφ=1时,可以输出有功功率接近1000KW,但是功率因数cosφ=0.7时,有功功率只能输出700KW,另外的300是被无功消耗掉了

网友:
功率因素就是交流电电压与电流的相位角的余弦值。在交流电路中,由于负载有感抗和容抗设备(感抗设备更常见,比如电机,变压器等),电压与电流的相位不一至。电压与电流的积,为视在功率,再乘以cosa,就是有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拉倒吧你,我百度好几天了,也没整明白

百度都整不明白你觉得在论坛就能给你说明白?

网友:
电阻炉等电阻负荷的功率因数为1,一般具有电感性负载的电路功率因数都小于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因数cosφ=有功功率/视在功率
视在功率=(有功功率的平方+无功功率 的平方)开方
打个比方说,变电所 ...

我家的冰箱是0.86有没有啥说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家的冰箱是0.86有没有啥说法?

冰箱的功率因数0.86很正常啊,压缩机、风扇等等本来就是感性负载,另外你家的功率因数再低,也不会产生额外的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箱的功率因数0.86很正常啊,压缩机、风扇等等本来就是感性负载,另外你家的功率因数再低,也不会产生额 ...

不会产生额外的费用就行,也不知道电表里那个显示的功率因数是干啥的

网友(2019-10-01):
功率因素通俗一点就是用电效率的问题,是对感性负载而言的(小于1),阻性负载功率因素是1,还有一点功率因素是针对大功率用电户(如企业用户要达到0.95以上,否则要罚款)计算的,对居民用电是不计算的。

网友:
我理解为:供电局给你家输送了1000瓦的电,结果你家用电动机等感性负载,电表只显示了700瓦,剩下的那300瓦就被电动机等感性负载给弄没了。这应该就是0.7的那啥。说的不好,理解这个意思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