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三星SP4002H硬盘拆解并改不停转电磨

楼主(2019-08-26):
手里有个三星SP4002H硬盘,由于敲盘淘汰了,拆开看看顺便改成不停转电磨

外观

质保三年

2002年11月购买,已经有17年了

参数,7200转,40G,IDE接口

接口 IDE

电路板

芯片

盘片,明显看见有损伤,红圈处,实际很清楚,由于盘片太光滑,不好拍,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盘报废

灯光辅助拍摄

既然拆了,就改过电磨玩玩

由于硬盘加电不到一分钟就停转,很不方便,参考网上的一些方法,可以实现不停转,具体方法如下:

1 用杜邦线连接在图中两个端子;

2 保持两根杜邦线开路,然后开机,等硬盘启动后马上将两根杜邦线短接即可不停转,但是要注意,由于硬盘电机功率不大,若是磨东西用力过大,也会保护性停转,这时关闭电源,断开两根杜邦线,重复刚才操作即可,亲测有效,小东西磨磨还是可以的。

谢谢观看!

网友A:
好玩,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B:
装个小开关不是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小开关不是更方便。

没有这样的开关,暂时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玩,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磨小东西效果还行

网友:
能不能磨黄豆变豆浆?

网友:
可以磨米糕给小朋友吃吗

网友C:
直接上航模用的无刷电调,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航模用的无刷电调,一劳永逸

本来就是玩玩,没必要再买航模用的无刷电调

网友:
正是脑洞大开!!学习了

网友D:
延时闭合的开关应该能用

网友E:
直接直流接入电机不就成了,也就没有什么转速限制多少,还可以根据变大变小电流来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延时闭合的开关应该能用

没必要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直流接入电机不就成了,也就没有什么转速限制多少,还可以根据变大变小电流来调速 ...

直接接入直流转不了吧,要有驱动

网友:
这可以的,还有硬盘改棉花糖机的,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接接入直流转不了吧,要有驱动

你见过那个电动机要驱动的,硬盘上的也是电机,只是轴承好很多而已,我的是直接36V直流串连个滑动电阻来控制转速

网友:
三相电机啊,楼上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见过那个电动机要驱动的,硬盘上的也是电机,只是轴承好很多而已,我的是直接36V直流串连个滑动电阻来控制 ...

硬盘电机不用驱动你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