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安卓充电器给苹果充电,安全可靠!(打赏10M币!)

楼主(2019-08-26):
用安卓充电器给苹果充电,安全可靠!

刚发现的。以前也用过安卓手机的充电器给苹果充电,一点反应都没,不能识别,必须要用苹果的才行。

不是说苹果充电器太小,高压交流电和低压直流电容易串门吗?

1A的充电电流,手机一点都不发烫。原装是12瓦的充电器,貌似是2A的电流,充电时发热厉害,手机都发烫。
安卓的充电器反应漏电事故的貌似基本没有。

图中是夏普的充电器。

精华帖求打赏M币!
精华帖求打赏M币!
精华帖求打赏M币!
精华帖求打赏M币!
精华帖求打赏M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现在一般的充电器间都相互兼容吧,除了快充,一般5V的充电器安卓和苹果应该可以通吃啊 ...

以前不能兼容。现在貌似兼容了。

我记得以前苹果数据线插在电脑上就只能传输数据。现在不仅能传输数据还能充电。,

网友:
精华是这么来的,学习了

网友:
哇塞,原来被你发现了一个真理……

网友B:
夏普的充电器看着怎么像山上的。这经验也够经典的!!

网友A:
貌似现在一般的充电器间都相互兼容吧,除了快充,一般5V的充电器安卓和苹果应该可以通吃啊

网友C:
我一堆各类安卓头都能给iPhone充电,关键是要有认证的线,能不能快充就不清楚了,基本的5V/1A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一般都能兼容啊,以前苹果三星互不兼容,现在不清楚,估计也能兼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夏普的充电器看着怎么像山上的。这经验也够经典的!!

我也这么觉得。但是应该不是山上的。可能是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堆各类安卓头都能给iPhone充电,关键是要有认证的线,能不能快充就不清楚了,基本的5V/1A应该没问题。 ...

我买的苹果山寨线也能充电啊。

原装的好几根都坏了,太容易坏了。

网友:
蘋果那萬年5W。我紫米、樂視随便充就是了!

网友D:
不是通用了,而是山寨的黑科技吧?

网友E:
从苹果5开始,就支持数据线短接模式为1A充电了。

6P开始就支持2.4A模式的10W不到充电模式了。

从X开始就支持18W的PD快充了,同时向下兼容原来的分压1A,2.4A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通用了,而是山寨的黑科技吧?

我是电子小白,完全有理由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苹果5开始,就支持数据线短接模式为1A充电了。

6P开始就支持2.4A模式的10W不到充电模式了。

原先我用中兴、联想、小米的充电器给6sp充电都不行。奇怪了。
不知道是不是ios系统升级的原因还是山寨数据线强大的原因。

网友:
被骗进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先我用中兴、联想、小米的充电器给6sp充电都不行。奇怪了。
不知道是不是ios系统升级的原因还是山寨数 ...

我的6S用OPPO系列的原装充电器就不行,但乐视的那个可以 充,山寨的和一些品牌充电器都可以 充苹果手机。我的原装充电器基本上没有用过。现在的充电器基本上都支持苹果慢充的协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6S用OPPO系列的原装充电器就不行,但乐视的那个可以 充,山寨的和一些品牌充电器都可以 充苹果手机。 ...

我也不太喜欢那个小的原装充电器,总怕会漏电了,而且很容易发热。所以一般都是用安卓1A或2A充电器,小米、中兴、联想、诺基亚。。。。

网友:
真是无聊啊啊

网友(2021-07-02):
引用 网友E:
从苹果5开始,就支持数据线短接模式为1A充电了。

6P开始就支持2.4A模式的10W不到充电模式了。

我就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