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AE写上限还是蛮高的嘛,贴NW435测试!

楼主(2019-08-26):
SM3267AE贴过多种颗粒,TLC,MLC,SLC各种都有,但速度一直都不算高。贴各种TLC,MLC都没有超过60M的写入。

下面是贴过的两种SLC颗粒的速度。

这是贴4CE 8G SLC,接近读60写60。

这是贴4CE 16G SLC,也是接近读60写60。要知道同样颗粒,贴IS917,写差不多有100了,所以以为3267AE的上限就这样了。后来发现错了。

前几天买了几颗NW435,32G SLC颗粒,拿了一片贴到SM3267AE上,结果一测速,喜出忘外。

全盘写入116,读140,稳的一批。

后来读到了无奈大神的一篇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91672
发现,3267AE的写上限,无奈大神早早测试过,真的是可以达到100+的。

好了,这回明白了。

网友A:
3267贴mlc也差不多有这个速度啊,三星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67贴mlc也差不多有这个速度啊,三星的芯片

嗯,可能之前我贴的片子都不快,因为但凡快一些的颗粒,都上903了

网友B:
听说创见JF780也是3267主控,写速可达140,不知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创见JF780也是3267主控,写速可达140,不知是不是真的?

不太信,没有评测,无图无真相

网友:
16年开始玩3267AE,这个主控稳得一批,读写够用,颗粒支持比903多不是一点半点,17年有一段时间我做了300多个3267AE+8DDJ,8D2J,9DDJ,8DDK,9DDK,还有50多个3267AE+L95B,都是拆机片全部高格开卡,返修6 7个那样,两个摔脱焊  两个进水生锈  还有一个说去了网吧就不能用了、

无奈给的评价也是,3267AE这个主控超级稳,只要不是什么烂片垃圾片,他说出货几千个基本都是坛友买,返修率极低、我一个供应商朋友问我要了几个,他是公司外包网管维护的(专门给公司电脑装系统),18年1月给的用到现在,还在用,去年年底他说USB口磨烂了,我拿到手一看,USB外壳已经磨薄了,那两个孔已经不是正方形的了。。。。估计拔插可能有上万次了...然后我就换了镀金的USB口...继续服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信,没有评测,无图无真相

三星有一种BGA88的颗粒,什么料号忘了,32GB一片,我贴过一次,读150写100

网友D:
SM3267AB+2片 JS29F64G08CCNE1的速度,可以证实SM3267AB的写入速度完全可以超过100,与SM3267AE并无太大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有一种BGA88的颗粒,什么料号忘了,32GB一片,我贴过一次,读150写100

写速上140,我感觉就不太可能是326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3267AB+2片 JS29F64G08CCNE1的速度,可以证实SM3267AB的写入速度完全可以超过100,与SM3267AE并无太大 ...

我感觉写120,读150基本是3267的极限了。

网友E:
我之前也想贴nw435,可是一查工具,列表里不支持这个颗粒啊,大神是怎么开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也想贴nw435,可是一查工具,列表里不支持这个颗粒啊,大神是怎么开出来的 ...

有参数,有isp,直接开就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参数,有isp,直接开就行。

大神可以分享下参数和is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可以分享下参数和isp吗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ID59WDVsb8dj4vG40WTyA 提取码:0zuj

下这个可以直接开

网友F(2020-03-11):
引用 楼主: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ID59WDVsb8dj4vG40W ...

可否重新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否重新分享一下,谢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yYajfoaaOC9o61okgPbjA
提取码:jont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G(2020-04-22):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也想贴nw435,可是一查工具,列表里不支持这个颗粒啊,大神是怎么开出来的 ...

我也想贴,有参数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贴,有参数给吗?

我好像找到了参数了,那个百度网盘链接

网友:
有3267的DBF吗,没找到NW435的

网友:
制程小了是不是写入的电量就少了,所需的时间就短了,就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