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教一下这种超小封装的芯片怎么焊接

楼主(2019-08-26):
3mmx3mm面积的芯片,准备替换芯片(更小的2mmx2mm)。新芯片比原芯片脚距大一些,但或许可以掰紧凑一些。电烙铁干得了这活?拖焊不行的话,用ILS可以么?还是必须用热风枪?
谢谢

新芯片

---------------------------------------------------------------

原芯片

网友A:
新芯片太大,原芯片区域太小,放不下啊。允许飞线吗?

网友B:
还是飞线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芯片太大,原芯片区域太小,放不下啊。允许飞线吗?

周边位置勉强够空间,我主要想问焊接怎么解决。飞线级别的操作需要什么烙铁头,ILS可以么?白光T12。 还是拖焊?那个密集度的更多脚的我没问题的

网友C:
把管脚掰到合适角度,拖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飞线算了吧!

白光T12,ILS头可以么?小马蹄和BL是不行了。
拖焊可以么?那个密集度的更多脚的我没问题的

网友:
就8脚?那飞线也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管脚掰到合适角度,拖焊就行了。

对,我暂时也打算这样做。这个密集度单个脚焊,很容易连锡

网友:
就这几个脚。。。我还以为百来个脚呢。

网友:
你没有看抖音?热风枪加锡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暂时也打算这样做。这个密集度单个脚焊,很容易连锡

如果连锡了,把烙铁头的锡吸干净后,涂上助焊剂再拖一次就好了。

网友:
其实这可不小了~

网友D:
热风枪就可以,关键是热风枪要用气泵那种的,这种可以调小出风量,普通的那种电机风枪调最小出风量还是太大,这样容易把周围小电阻或者电容吹跑,有的甚至ic都放不稳。用普通烙铁上点助焊剂,烙铁在焊盘上一层锡,ic放上去定好脚位一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光T12,ILS头可以么?小马蹄和BL是不行了。
拖焊可以么?那个密集度的更多脚的我没问题的 ...

管脚宽度比原来的那个焊盘和间距要大,估计不好焊上去吧

网友E:
没把握想找废板练练,不然可能搞坏焊盘。飞线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把握想找废板练练,不然可能搞坏焊盘。飞线可行。

飞线你们用哪种烙铁头,白光T12 ILS行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飞线你们用哪种烙铁头,白光T12 ILS行么?

可以,能用细焊丝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能用细焊丝最佳

对,锡丝要用细的也是关键

网友:
直接焊,风枪吹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风枪就可以,关键是热风枪要用气泵那种的,这种可以调小出风量,普通的那种电机风枪调最小出风量还是太大 ...

热风枪气泵真不好用,吹半天不下来。还是快客861DW这种好用,快准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