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惠普笔记本电源改5.5DC头求助

楼主(2019-08-26):
手上有条多余的充电器线,也有几个普通DC头的20V斑马打印机电源,就想做个转换线,多一个电源用了。
剪掉才发现HP的电源线是三心了,只接正负极只能给笔记本供电开机,无法给电池充电,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比如在蓝色线接个电阻什么的?

网友:
没看明白,电池池是指什么?

网友(2020-02-13):
蓝线和并避线接在一起,也就是负极,试试看

网友:
蓝线好像是接地线,可以用电阻连-V试一下

网友:
不懂   我拆开的都是2根线

网友:
如果是老款的HP笔记本,检测脚可以不用.或者按3楼的办法.如果是新款的.检测脚是有数据通信的.这种情况还不如直接某宝买一个DC转HP充电头就好了.几块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