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 被某人改过TL-WR740,一脸懵逼

楼主(2019-08-26):
原帖子找不到了。。。累人

没天线的家伙

前面有个尾巴

后面怎么还有个天线口

这有个线,疑似电源线

标签

打开

????

???????话说RAM发热貌似不严重的,,,

???????

????????装饰物?????

有个印刷天线

翻过来

有个二极管

接好天线、负载。(后面接那个负载实际没p用。。。因为后面天线都是空的)

开机

不知道密码。。。。。。rest键不起作用,直接短上也不复位。。。。手机没有wps功能,算了。

网友:
牛逼普拉斯 这改成内置电源了?那散热器真是太扎眼了

网友A:
楼主你从哪收的?不会是论坛积分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从哪收的?不会是论坛积分换的吧

榴莲包里面的

网友:
这是我见过最牛比的DIY,尤其是CPU上的散热真让人欲仙欲死

网友:
针床绝对下功夫了

网友:
用网线进去看密码.

网友:
免费榴莲要啥自行车

网友:
亮点是散热器

网友:
这个西皮优为什么倒着装?

网友B:
高手啊,这散热,下大功夫了

这电源和天线改造,明显是为了接功放和高增益天线,说,蹭谁家的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这散热,下大功夫了

这电源和天线改造,明显是为了接功放和高增益天线,说,蹭谁家的网了! ...

看来是过来人啊

网友C:
电源部分我看是改了更高的输入电压了,原机DCDC最高好像是18 v,那个手工的DCDC可调模块很牛x啊!没看型号,估计得三十v输入以上了#改了外接天线,Sam头,但馈线有点长!散热片也很逗,用心了!,但是ram没啥必要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部分我看是改了更高的输入电压了,原机DCDC最高好像是18 v,那个手工的DCDC可调模块很牛x啊!没看型号 ...

估计是用POE的48v供电?

网友:
RESET没用一种有可能RESET键坏了. 还有种可能就是当时刷的BREED没刷完美对应的, 可以用BREED ENTER 直接开机的时候进入. 在BREED下恢复默认设置就OK了

网友:
这应该是有点岁月的了,现在的再怎么都不会d成这样的了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散热器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