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触摸式荧光台灯(BOSDA宝视达GD-8011),触摸开关不灵敏

楼主(2019-08-26):
同事一台触摸式荧光灯,BOSDA宝视达GD-8011。触摸关灯正常,但触摸开灯出现延时,触摸后需要等3-10多秒才能开灯,查看了电路板没有发现明显的故障,一时陷入困境,不知道该如何检修。
整体外观

灯管

底座

配重

铭牌

ic型号

三极管参数

可控硅参数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灯管老化,不好启动了?看着灯管根部那有一圈黑的。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电容问题?

我也觉得是电容的问题,灯能亮,说明驱动电源没问题,触摸不正常应该是单片机外围的电容有bug,建议拆下来测试一下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