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进口小日本12V24V无刷电机 做个大风机 凉凉的 静音DRF8538-503

楼主(2019-08-26):
是个高级货色,要另外加原装控制板,就能哗哗转,静音。
唯一缺点就是内置驱动却不知怎么简单接线。还能作个

网友:
达谷子时候吹糠壳可以

网友:
接线的话可以买无刷电机控制板试试

网友:
电路板上面有丝印引脚定义

楼主:
红色:VS正极
黑色:GND负极
蓝色:O/F
黄色:VCC
白色:LO
棕色:FG

网友A(2021-05-25):
应该是热水器风机,咸鱼30块随便收

网友B(2022-06-10):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热水器风机,咸鱼30块随便收

抽油烟机可以用a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抽油烟机可以用am?

给抽油烟机用功率可能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抽油烟机可以用am?

吸烙铁烟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吸烙铁烟应该可以。

要是有合适的电机改个油烟机多好啊

网友:
看着也没啥好玩的。

网友:
这种应该不能装大扇叶

网友:
看着功率不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