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锐奇BL6412D冲击起子视频简测

楼主(2019-08-26):
视频测试

视频1: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5441180/
视频2: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5442771/

感觉这东西的转速比起我手里那个冲击钻来还是差点劲,也确实是,冲击起子钻的时候是不锤的(个人觉得这一条是与冲击扳手的本质区别),拧不了才锤,所以要钻过厚的东西,手就会受到相等的反作用力,解释就在于此,视频里也介绍了档位的的操作,感觉一档的时候转速没那么大(只是主观感觉)
碳刷的问题

好像冲击起子多数是(电)机(碳)刷一体,这个锐奇的也是机刷一体,卖家说七八十一个原厂电机,TB查了下价99元一个,也不知道这碳刷能用多久,像我这种2年螺丝就用一回的可能不用担心碳刷问题,想想那无刷的冲击批就算没有碳刷的烦恼,可能也有过了质保电机维修的问题,不管怎么选都有烦恼,也许是想多了……

当初的选择

查了下交易记录,燕尾丝竟然是2年前订的,到现在就用过一次(订自己储藏室的门),也不知道好与坏,没想到今天测试用到它了,结果不是太理想,就是这东西的头只能钻一次,取出来再钻二三次的时候就钻不动了,因为最近做的监控较少接触到安装角铁或大钢筋架之类的都是往墙上钻,不过心里总感觉,也许会用的到吧

现在手里有锐奇BL7212的电钻,还有大有5401的电锤,就是说电池通用性方面,有两个选择:

1、12V锐奇BL6412D(用锐奇的两块1.5A的电池),300-400之间

2、20V无刷大有5733-Li-20H(裸机699)

纠结的地方在于是不是20V的劲大(扭力200牛米,12V的是100牛米),而买12V的实际不好用?
现在想想钻薄铁的话20V扭力用不上,主要是初钻的时候主要是考验电钻的转速,转速慢了钻不动,而且劲也使不大上,我查了20V与12V转速是一样的,这样弄个12V的话即能拧螺线,也能钻角铁,就不用带手电钻了,所以最终买了12V锐奇BL6412D(最终买了带一个2A电池的,这样出去干活再带一块1.5A的应该够用了)

网友:
支持一下老哥的原创测评

网友A:
人机功效的原因,单手下压,力非常不垂直,这种情况要另一只手扶着电批尾部往前推,一下就好掌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机功效的原因,单手下压,力非常不垂直,这种情况要另一只手扶着电批尾部往前推,一下就好掌握了 ...

学习了,感谢指导

网友B:
钻这个钉子应该用5283/得伟796之类带轴向冲击功能的电螺丝刀.
这个冲击螺丝刀不是轴向, 用错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钻这个钉子应该用5283/得伟796之类带轴向冲击功能的电螺丝刀.
这个冲击螺丝刀不是轴向, 用错地方了. ...

用冲击批没错的 电钻多了 手臂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这个钉子应该用5283/得伟796之类带轴向冲击功能的电螺丝刀.
这个冲击螺丝刀不是轴向, 用错地方了. ...

你说的等于冲击钻,拧铁的时候都是平钻,没有开冲击功能的

而且这东西能不能拧进去,主要还是看转速,不然1400RPM的二档锂手电钻就行了,而事实上那东西完全钻不动我早试过了

网友:
冲击批江湖传闻大艺的最爽。架子工工友的最爱。所有能用套筒扭的五金就属大艺310扭矩爽歪歪了。
原厂全套爆炸零件公开贩卖,
唯一缺点就是锂电池不成系列

网友:
个人使用经验,感觉应该要用中指控制开关,虎口抵住充电钻冲击批,大拇指和食指控制充电钻冲击批状态,同时可轻松切换正反转,然后整个手掌用力握住充电钻,拧的时候要先慢速感觉螺丝有吃进去再加速,要是转速快了,螺丝就飞了。

有套博世GDR10.8V冲击批,估计就是电机碳刷磨完了,按开关转不了,坏之前还能断断续续转几下。

网友:
感谢评测咱们家的锐奇产品,我是老k工具批发,老哥我感觉你需要学习下剪辑,本论坛的锐奇产品我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机功效的原因,单手下压,力非常不垂直,这种情况要另一只手扶着电批尾部往前推,一下就好掌握了 ...

哈哈一看就是熟手,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