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洋吸尘器电机SCM-AE130C

楼主(2019-08-26):
今天整理阳台,翻出一个坏的三洋吸尘器电机SCM-AE130C

留着占地方,还不如拆了它
不光是个电机,上面的扇叶部分是在一起的。空气从上面小圆孔进入

气流只能从碳刷和底部的这2个圆孔出来

2碳刷结构合理,容易更换。可以我的是线圈内部短路

电机1300W的功率

线圈接头冷接,撬开铜片就分离了

松开一个螺丝就能取下碳刷组件,没磨损多少还留很长。装修时用它直接吸灰尘的,第三年就坏了。更换后一直用到现在

拉马拽出后盖

后盖内部的定子铁芯和线圈

铁芯与外壳在8个角上用点焊固定

转子与上面的扇叶内拆散,一起拽出了

上下轴承

10MM螺母固定的扇叶与转子

上盖与中框紧密配合,上拉马时给掰松

中心是转动的铝扇叶,外围是固定的塑料扇叶不转动

2个配合,我猜是为了捋顺气流,减少噪音

这个铝制的扇叶,做工精良

下压的气流同时也能给电机散热

电机彻底分离,更换的电机当个负压发生器应该是合格的

网友A:
,电机看不出来,要实际用,才知道这电机好不好

网友B:
铝扇叶和塑料扇叶都是同样作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看不出来,要实际用,才知道这电机好不好

这个是废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扇叶和塑料扇叶都是同样作用么?

铝扇叶提供负压,塑料扇叶是固定的我猜是捋顺气流

网友:
竟然是点焊在一起的,长见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0-07-07):
又长见识了,谢谢精彩分享

网友:
全铜电机,用料不错。

网友:
有刷电机,磁极还用的电磁的?这玩意噪音大发热大,老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