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得伟996

楼主(2019-08-26):
本人也不算是工具控,只是喜欢  手里有牧田481  大有5283、5401、5733、2983和得伟996还有682。996去年入手两把,一把自己用一把放在工地,放在工地的也很爱惜,基本不外借,但在前段时间工人拿去打孔,刚拿走十几分钟就说不转了。于是拿回来自己检查了一下,拨动开关没有反应,换电池试机故障依旧…排除电池原因于是拆解查看故障。但是打开机子发现主板灌胶,没办法…清理了一个多小时才清理干净,用万用表测得两个保险断路,mos管对地短路。故障找到,但是不知道mos管型号,查了好多资料也没查到型号。求人不如求己,拆……後发现mos管型号为aon6560。废话不多说直接求助万能的淘宝,不负众望果真找到此mos管,直接下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管子到后装机试机。随后会更新维修过程…

网友:
图片一张是短路,一张是开路不知道是测的什么地方。

网友:
手艺不错,坐等后续报道

网友(2019-11-22):
这种MOS散热不是太好。

网友:
18V 的供电,用30V的mosfet,得伟对自己的电路设计很自信啊。

网友A:
只要是驱动管坏了,就不用修了,主控芯片会跟着烧坏的。

网友(2024-04-10):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驱动管坏了,就不用修了,主控芯片会跟着烧坏的。

我也有两个得伟791的主控   想问一下怎么维修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我也弄了两个得伟791的电钻   都是坏的都是主控坏了   网上淘主控接近两百大洋   楼主修好了  我也修下试试

网友(2024-11-14):
楼主修好了吗 ,坐等后续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