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已传大图,升压模块的可调电阻器,怎么计算我要串接的电阻啊

楼主(2019-08-26):
先说下,当模块输出12V的时候,电阻器的三个端点的电阻,这个电阻器应该是100K的可调,所以两端测得96.8K应该还算在误差范围内吧

电路板是这样的

这里注意,AC是联通的

电阻器是这样的

我开始以为AC是连通的,所以直接把电阻器上的AC脚直接连接起来,结果怎么转动调节螺丝,电压都不变

后来,我把各各脚单独连起来,才能正常调节电压

现在的问题是,我如果要获取12V的电压,我应该串多大的电阻呢?串在那几个脚上?

网友:
A-B不接,只接其他两个就行。

网友:
拍摄效果不错,图片比蚊子要大些。你这问题,就象x+y=50,求x值。

网友:
图片真的只有蚊子大小

网友:
Vout=Vref*(1+R1/R2),自己算就行了这种升压芯片Vref一般是0.6V

网友:
大概就是这个图,按5楼的公式,Vref=0.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