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万能的坛友画一个PCB文件

楼主(2019-08-26):
因为U盘类型比较多,换板太麻烦了求坛友帮忙画个文件好拿去打板 这是TSOP48PIN转插接口加上USB转USB的座。

假如可以的话帮忙把上面的USB2.0改成USB3.0的。USB母座有贴片和插针两种都帮忙预留个焊盘。这样子方便根据需要贴上零件。公头都是贴片的。PCB文件做成长10厘米宽3厘米的,帮忙拼两个,一个拼成10*10的另外一个拼成15*10的,有做好的发我QQ邮箱,609610368@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
单个预览如图

五个拼版如图

压缩文件已经发邮箱。一点点问题,我用立创EDA画的,你去捷配打样不知道会不会给你做,另外嘉立创那个板子拼三份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定为拼板,最后端子板的封装我自己根据卖家给的资料纯手工画的,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因为我感觉卖家的资料和商品详情页面上的实物图不一样。不过卖家坚持没问题,应该没什么事情,USB3.0贴片焊盘用的帖子里坛友提供的封装。

网友A:
自己飞线换3.0插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飞线换3.0插座就行了

后面没法飞啊,我要多做几个,不然一个拔来拔去太麻烦了

网友B:
最近公司被AD公司盯上了!AD软件不敢装哈!不然我就拦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公司被AD公司盯上了!AD软件不敢装哈!不然我就拦下来了

谢谢热心坛友

网友:
晚上给你画一下

网友C:
把你准备用的插头链接给我,我看下封装,或者我自己去找,然后给淘宝链接给你,另外要做多大,告诉我,我现在给你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准备用的插头链接给我,我看下封装,或者我自己去找,然后给淘宝链接给你,另外要做多大,告诉我,我 ...

公头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e27b&abbucket=8
母头看看能不能帮忙搞成适配这两种的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e27b&abbucket=8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8#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准备用的插头链接给我,我看下封装,或者我自己去找,然后给淘宝链接给你,另外要做多大,告诉我,我 ...

规格是长10CM宽3厘米,做两个板子文件,一种是9X10厘米另外一种是15X10厘米,也就是一种是3个一版另外一种是5个一版,板子1.6的,焊盘上锡,板子拼板不需要切割,留个丝印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规格是长10CM宽3厘米,做两个板子文件,一种是9X10厘米另外一种是15X10厘米,也就是一种是3个一版另外一种 ...

不V割,15*10嘉立创也得30块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规格是长10CM宽3厘米,做两个板子文件,一种是9X10厘米另外一种是15X10厘米,也就是一种是3个一版另外一种 ...

pin48的测试座是这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5#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V割,15*10嘉立创也得30块啊

积分商城坛友有代下单10X15的规格板子。。。所以想要两种图纸,一种是淘宝下单的10X10规格的,另外一种10X1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n48的测试座是这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70371426QBJG2q&id=537643754 ...

中间端子板是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8#detail
边上排扣是双排24PIN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smiv06l4a5b

楼主:
这个板子作用就是通过USB公口连接电脑,信号传输到USB母口上转到插上面的U盘主控板,U盘主控板通过主控板两边的24PIN排扣连接排线到这个板子上两边的排扣,排扣再连接到中间的端子板,端子板上插上转接座就能方便的测试各种闪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作用就是通过USB公口连接电脑,信号传输到USB母口上转到插上面的U盘主控板,U盘主控板通过主控板两 ...

其他的OK了,两个问题,1、贴片3.0母座立创库里EDA没有,我电脑没装AD,自己画封装太费时间;2、端子板我也没找到封装,我在问淘宝客服要资料,这个点没人了,估计得明天才会回复我。另外我建议你直接全做3*10的,一个做五份去坛友那打样,一个做三份去嘉立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的OK了,两个问题,1、贴片3.0母座立创库里EDA没有,我电脑没装AD,自己画封装太费时间;2、端子板我 ...

可以做拼板么,单个感觉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做拼板么,单个感觉太浪费了,

没贴片那就只做插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的OK了,两个问题,1、贴片3.0母座立创库里EDA没有,我电脑没装AD,自己画封装太费时间;2、端子板我 ...

哥们能不能帮我加一个自锁开关进去串联到正极断电,这样子就省的要插拔USB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3809139873801   7X7的自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