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lideacentre STick 300-01IBY电脑棒拆机并请大神帮忙寻找一款NANOITX主板资料

楼主(2019-08-26):
先来电脑棒,坏的不显示,所以敢拆开来看看了
标签,除了cpu和内存外,基本上说明白了

很容易就拆开了

这个风扇真迷你啊

散热片

开拆屏蔽罩,emmc不用说了吧,上面型号标的就有32G

内存颗粒一共4个,2GB

CPU-SR1UB 3735F,电源管理没照好AXP288

故障现象是上电后指示灯亮,机器发热,但是HDMI无显示

此时的电流

电脑棒完毕!
编辑这个帖子我用的是下面的NanoITX主板,12*12的,装的win10精简版,还是挺快的,就是一直没有找到这块主板的厂家和资料,一些接口不明白什么是什么东西,不知有没有大神能够指点一二

AMD T56N

12v供电,接口基本操作够用

只有一个minipcie接口,有些鸡肋,不知道怎么才能支持msata的固态

整机配置如下,这应该比D525强不少吧,反正看看视频还是较爽,还有千兆网卡

网友A:
HD6310是核显,核心集成在CPU里面,软件识别有问题
一般这种平板不开机,先拔电池短接放电,再通电看能不能点亮,检查供电无误后补焊CPU和内存

网友B:
你用的NanoITX主板好像是康士达 K-A8HD
里面好像自带GPIO编程接口,是个工控机主板
http://www.gongkong.com/product/201404/69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6310是核显,核心集成在CPU里面,软件识别有问题
一般这种平板不开机,先拔电池短接放电,再通电看能不能 ...

技术不高,不敢上工具补焊,就怕把瞎子治成了瘸子

网友:
看电流好像没有完全启动啊,不太懂这个,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NanoITX主板好像是康士达 K-A8HD
里面好像自带GPIO编程接口,是个工控机主板
http://www.gongkong.co ...

多谢了,确定是这个牌子的,主板说明书也招到了,多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