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15F2K60S2驱动拉卡拉12864液晶

楼主(2019-08-26):
拉卡拉收款宝只试过一次刷自己的信用卡,这种机子都有防拆功能:

拆开后就是这样的,导电橡胶把上盖和主板上的触点接通,构成防拆回路,要是拆开或是2032电池耗尽机子就不能使用了:

主板上有蓝牙模块、读卡芯片等,还有今天的主角LCD12864液晶屏:

13PIN FPC软屏线,线宽0.5mm,线距0.5mm,拆下来先上锡:

做个转接板焊上,用起来方便些:

屏线定义 :
1、3、4、5、6、13:NC
2:GND,7:VCC  3.3V ,8:SDI ,9: SLK, 10:A0,11:RES,12:CS
好了,可以C语言来驱动它了,单片机
STC15F2K60S2,来个硬汉普京:

杀手不太冷里的让·雷诺:

网友A:
哈哈,不错,单片机学的挺好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错,单片机学的挺好loveliness:

我只是程序的搬运工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个pos
,

网友B:
玩得真溜,曾经一堆屏幕,后来都扔了,玩不转

网友C:
可以播放烂苹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播放烂苹果了…

得用另外的SD卡来存放好多好多好多的图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用另外的SD卡来存放好多好多好多的图片啊

听说能用串口发送你试试

楼主:
才看到大婶的回复,久仰大名啊!还记得你曾回复过一句现在点亮屏没感觉,终归是人老了……那种独孤求败的心景让我悠然神往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得真溜,曾经一堆屏幕,后来都扔了,玩不转

送我就行了,哈哈

网友:
大佬求屏的驱动代码,我也有一个这个,驱动不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屏幕拆坏了。

网友:
大佬,你的图片转黑白点阵的工具能否放出来共享一下!

网友C:
这种图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图怎么做的?

@chunlei233 @触景情伤
挑一张图片格式不限,用windows自带画图工具打开,调整到128*64像素,另存为单色位图,然后用字模工具打开,用c51格式取模就行了
如果先用ps调整下色阶、曲线和曝光度,最大限度保留图片细节,效果会更好
@yanye1995 程序已经站短了网盘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chunlei233 @触景情伤
挑一张图片格式不限,用windows自带画图工具打开,调整到128*64像素,另存为单色 ...

谢了…以前看他们还要用ps啥的感觉很麻烦…

网友(2019-09-30):
楼主能否给个demo?谢谢

网友:
还可以这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