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ntel固态硬盘进入锁盘只读模式的触发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9-08-26):
RT.请教高手,Intel全系列固态硬盘是不是只要到达标称TBW写入值后就自动触发锁盘机制,进入只读模式?还是说会根据闪存颗粒的健康度来判断,即便超过标称写入值,但是只要闪存健康度依旧在可控范围内就还能继续使用?

请高手作答,谢谢。

网友:
应该是预定可替换空间用完了就开启保护

网友A:
我这就变成只读盘了,为嘛

网友:
我这16G实际还剩8个多G就不能删除了,怎么删开始显示都确实删了,剩余空间变大,清空垃圾箱后再启动还是会回来,删不掉任何数据

网友:
PE用完就会这样 不让写入了

网友B:
反正我遇到jmf的主控一般在4K PE就会锁盘,667h开始均衡磨损做的没有网上说的那么不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遇到jmf的主控一般在4K PE就会锁盘,667h开始均衡磨损做的没有网上说的那么不堪 ...

上几天收了个威刚64G锁盘的就是JMF667H,4颗16G 牙膏厂原厂片,最后拆了 做了2个U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几天收了个威刚64G锁盘的就是JMF667H,4颗16G 牙膏厂原厂片,最后拆了 做了2个U盘 ...

都锁盘了还拿颗粒做U盘,不怕暴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锁盘了还拿颗粒做U盘,不怕暴毙吗

然后拆了贴917 三颗测试都是10个坏,一颗贴3268报3个坏块,最后全部改贴3268 双贴,全部报告10个坏块以下,没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就变成只读盘了,为嘛

锁盘,重新开卡试试,如果过不了,就是有一个颗粒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然后拆了贴917 三颗测试都是10个坏,一颗贴3268报3个坏块,最后全部改贴3268 双贴,全部报告10个 ...

开好了有条件上烤箱烤一下午或者放那一两个月看看不掉盘吧,写穿和坏块是两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好了有条件上烤箱烤一下午或者放那一两个月看看不掉盘吧,写穿和坏块是两码事 ...

至于吗,就个u盘

网友:
没用过INTEL,但好像有多种情况都会进入只读模式吧!
P/E用完、达到某个限定的写入量,一般人很难遇到这样情况。
新增坏块数超限,备用冗余块用完,进入只读模式可能会遇到得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