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固态硬盘给大家伙瞧个稀罕

楼主(2019-08-27):
先暂时就上这些图,这块固态盘当年买时花了好像1-2百块吧,品牌是:金胜维,串口,16G,好久没有打开电脑用了,后来开电脑时夏天潮湿打火短路,换了电源后电脑能用了,但新电源供电插头少,于是想减少些硬盘,就发现这个固态硬盘没法格式化了,里面的数据擦了又会回来(就是擦不掉),读出来没问题,也能拷贝到其它盘上备份,但就是抹不掉,用win7里装的傲梅分区工具也弄不掉里面的数据,变成一块只读的盘了,请明白人给指点下,现在先拆开看看里面啥结构,还有一螺丝没拧下来,不然就彻底拆下芯片了

楼主:
另外,这个48伏降压到12伏的降压器也很让人挠头,拿下来测一切都正常(红黑线是输入正负,黄线是输出正,共用黑线负极),可是一装到电动车上就不稳定,时而供电时而又不供电,我是在它输出端并联两个电脑风扇和一个LED小灯(灯珠串联了电阻),幸亏有这指示灯,不然停转都不知道,用风扇给增程发电机降温,开始多次找到线上焊接点快脱开了,又补焊牢靠,可还是老毛病,拿下来测都稳定供电,一装车上就断续供电,也请懂的给讲解下这是哪个元件有问题了

网友A:
固态的各种问题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的各种问题来了

我买过两块这种牌子的固态,前一个是并口(IDE)的,用在老索尼笔记本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的各种问题来了

那个本子硬盘只有并口接口,替代原机械硬盘,用得挺好,所以又买了这个同牌子串口的用在台式机上,发现写入速度较慢,后来都又买了两龙钻的固态硬盘用得挺好,就是说买的4个固态硬盘里就属这块不行

网友B:
好像使用闪存的东西都有这种保护机制,就是当发现坏块达到设定的数量的时候就会锁住,
只能读取,不能写入,SD卡、TF卡也有这个情况。
这种情况只能用厂家所谓的开卡工具重新格式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这个48伏降压到12伏的降压器也很让人挠头,拿下来测一切都正常(红黑线是输入正负,黄线是输出正,共 ...

把进线都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使用闪存的东西都有这种保护机制,就是当发现坏块达到设定的数量的时候就会锁住,
只能读取,不能写入 ...

我也遇到过16g的tf卡,只能读,怎么都不能写入。
应该就是你说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买过两块这种牌子的固态,前一个是并口(IDE)的,用在老索尼笔记本上 ...

那个时候这个牌子好像还挺火,英特尔浦科特那些超贵,这种盘刚好填补低价空缺,我有个这个牌子的128g,用了好几年没出问题,速度还不错,正儿八经英特尔tsop封装mlc,不过打了es标的,但从性价比说超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这个48伏降压到12伏的降压器也很让人挠头,拿下来测一切都正常(红黑线是输入正负,黄线是输出正,共 ...

降到12v 带风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降到12v 带风扇吗

对,我是用它带两个电脑风扇和一个LED灯珠(串联电阻了),这三元件都是并联,我查了,一般电脑风扇就3瓦,LED灯珠串联了电阻功率也不大(以前家人串联的,我拿来直接用,以前测过电阻,忘了多少了,现在要测就得拆开这一堆线),你看降压器上写着10A,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时候这个牌子好像还挺火,英特尔浦科特那些超贵,这种盘刚好填补低价空缺,我有个这个牌子的128g,用 ...

当年买这么大的也是肯下本的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进线都换了吧。

你看那线被我焊了多次,后来摸线发现有的电线发热,因为我焊接的都比较牢靠,难道是电线发热导致焊点开了?所以可能还要拆开测电阻,再连上测电流,以前线路上还有保险管也检查了,还有各焊点,每次都是觉得没问题了,装回去又出断线问题,用手抻着会通,所以老是怀疑没焊好,焊好后还这样,所以才怀疑真是某个元件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进线都换了吧。

换进线能解决吗

网友:
只接俩风扇一颗LED的话,降压器用不到这么大的,某宝买个DC-DC小电路板几元钱那种应该就可以了。装车不稳定会不会因为车上电压波动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进线都换了吧。

因为被拆了装,装了拆了多次,干脆重买了一个(快递还没到),外形跟这一样,且也是1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使用闪存的东西都有这种保护机制,就是当发现坏块达到设定的数量的时候就会锁住,
只能读取,不能写入 ...

可是我用磁盘检查工具扫描,却查不到任何坏区,看来还得用专用的工具弄吧,没遇到所以也没弄过,都说那种管用,但好像很麻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使用闪存的东西都有这种保护机制,就是当发现坏块达到设定的数量的时候就会锁住,
只能读取,不能写入 ...

以前我弄诺基亚手机的时候,也发现过存储卡自动锁住无法写入,我爸的富士数码相机也是,特殊的XD存储卡价格不便宜,之前第一部佳能被单位同志,把CF卡插悲剧了。

网友:
前两天刚刚从 SanDisk 售后换了一张写保护的 16G TF卡,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是没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买这么大的也是肯下本的主啦

印象中也不算多贵,三百多还是四百度。后来另一个电脑上了威刚sp900,都顺利用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