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有没有懂固态硬盘的给看看这数据怎么搞不掉

楼主(2019-08-27):
数据抹不掉,也格式化不了,分区工具也不成,总之就是变成只读盘了,读出来没问题,请懂的行家给支个招

网友A:
重新开卡,用JMF20329的转接卡转接,或者在DOS下开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00683

不懂的话你就搜一下JMF605 量产字样

网友B:
是不是变成RAW格式了,如果是只有重新开卡,可以看看我之前有一块也是变成这状况
重新开卡JMF605的MSATA|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61874

网友C:
闪存寿命到了,或坏块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会自动进入写保护状态,防止故障变严重和避免数据丢失并以只读方式方便备份资料

网友D:
可以联系厂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变成RAW格式了,如果是只有重新开卡,可以看看我之前有一块也是变成这状况
重新开卡JMF605的MSATA|http ...

文件格式没变,就是删不掉,格式化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存寿命到了,或坏块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会自动进入写保护状态,防止故障变严重和避免数据丢失并以只读方式 ...

估计是这样了,不知道有没办法弄好它,数据确实没丢失,就是没法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开卡,用JMF20329的转接卡转接,或者在DOS下开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00683

没操作过,看着好像很专业且有些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联系厂家呀

不知道这种的厂家在哪,这是前几年在某宝上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格式没变,就是删不掉,格式化不了

文件删不掉,低级格式化不了就是RAW格式了,只有重新开卡才能解决,因为格式化已经锁定不了数据

楼主:
开卡很麻烦吧?没操作过

楼主:
有人玩过吗,估计现在的小青年没人弄过,它可是有8路继电器输出和传感器输入还有红外遥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