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闲置佳能充电器改18650充电器

楼主(2019-08-27):
朋友相机坏了,全给我,也没修好。充电器吃灰很久了
最近常用手电,18650充电需求大
所以改一下
无技术含量
打3个洞,两颗螺丝,一个10k的ntc电阻,接在地线和T(温度信号)上
不破坏原有电池卡槽:

红圈里面是ntc 电阻:

完毕

网友:
能充电吗?哦,加了电阻

网友:
我就接二个锷鱼夹了事

网友:
我有个长虹的,不知道能改不

网友:
我拿个好一点的小风扇 来充电,前几天在摊的地上 白捡了个18650,比用钱买的还好

网友A:
咱也有一个,想改一下用,nTc电阻?楼主能给个图片看看吗?先谢谢了。

网友B:
铁的弹簧接触电阻较大,取电池不太方便,我觉得最好买白铜合金弹片,好点的电池仓。

网友C:
没有看到电阻焊的位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也有一个,想改一下用,nTc电阻?楼主能给个图片看看吗?先谢谢了。

淘宝搜ntc 10k电阻 热敏电阻

然后接在充电器负极和T(也就是中间那个针)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到电阻焊的位置呀

充电器负极和T(也就是中间那个针)之间

网友D:
电阻太深了吧?应该伸出一点和底壳平齐,用704固定

网友:
也捡到过同样的充电器,做工挺好,折腾了一下不会用,现在知道了

网友E:
简单实用,充满电压多少?  自己用的18650充电器电压均改为4.1V和8.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太深了吧?应该伸出一点和底壳平齐,用704固定

是突出略微齐平,后用透明胶水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实用,充满电压多少?  自己用的18650充电器电压均改为4.1V和8.3V

测量了一下应该是4.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也有一个,想改一下用,nTc电阻?楼主能给个图片看看吗?先谢谢了。

谢谢大师的回复,闲了也改一下,谢谢了。

网友(2021-03-14):
改造的实用

网友:
完美改造,大力点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的弹簧接触电阻较大,取电池不太方便,我觉得最好买白铜合金弹片,好点的电池仓。 ...

改得不错,废物再利用,环保又省钱健脑

网友(2021-06-22):
加了10k的电阻,不行,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