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现场直憋——制作一个④位半台表(6)

楼主(2019-08-27):
初三十三二十三,两口子吃饭把门关。

苍蝇叼走个饭米粒,老头子一怒追到四川。

老头一走整三个月,书没捎来信没传。

找个算卦的先生算一算,先生说按卦中看,伤财惹气赔盘缠!

先来一段定场诗,不然帖子没人看啊

话说上贴完成了负号显示,这次继续直憋,需要研究一下怎么把这个4位半做成5位半,那样就是半拉台表了

4位半台表多叫人笑话啊!

把主板改造一下,让它可以单次触发

这是7135的积分原理

用计数器来记录它的积分脉冲数量

清零,准备计数

短接测量端,使输入电压为0,看看这时的计数情况,

是10002,看原理图,正向积分是10000个计数,那么0电压是2个计数

因为7135最多显示19999,而它反向积分计数为20001,差2个计数,可能是反向积分计数

减去2才是电压数值,这里10002-2-10000=0,应该没错!

触发两次记录,20004,看来不是偶然计数,是被无数历史证明的,光荣伟大正确的!

加上电池电压

计数情况,22772,就是22772-10000-2=12770

就是1.2770v,基本正确,因为电池电压也是随温度变化的,这个电池

电压大致在1.277v左右

又测了一次,其实测了很多次,还是这个数据,证明用单片机读取7135记录脉冲数量

来显示其测量电压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有坛友也做过类似的仪表

那么我们的5位半计划呢,且待下文书分解吧!

网友:
且待下文书分解吧!

网友:
这个芯片最好是跟单片机通讯用液晶屏幕嘛

网友A:
看到你测试了7135计数,我想起了脑子里多年的一个疑问。 计数的结果和读数是对应的!那么万用表的温漂是如何影响计数的?  基准电压的温漂会导致计数有改变,假如基准电压温漂小到可以忽略,芯片本身也会受温度变化的影响而导致计数有变化吗?那么影响的是正向的定数计数,还是反向积分计数?有办法验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测试了7135计数,我想起了脑子里多年的一个疑问。 计数的结果和读数是对应的!那么万用表的温漂是如 ...

哈哈,它芯片里面也是靠计数来计算电压的,只不过它显示出来了,不用单片机来处理了,这样用着方便,基准假设无温漂,那么被测电压也得无温漂,或者都是极小,才能验证它自身的温漂吧,这个不知说明书里有没有,英文我是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