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脑CQ32开机即掉电

楼主(2019-08-27):
一台笔记本电脑CQ32-105TX,现在是开机就自动断电,硬盘去掉,内存去掉现象都一样,感觉应该是主板硬件问题,不想去市场上维修了,想自己玩玩,哪位能指点一下是哪的问题或者如何下手吗?
现象:开机就掉电,屏幕有显示
去掉硬盘:故障依旧
去掉内存:故障依旧

网友:
先看电流嘛

网友:
这主板有BGA虚焊的报告,估计要BGA系统加焊,  具体那个不固定,显卡、HM55都有报告。

网友:
B站有个人叫笔记本维修厮 可以看看看他的视频.找找思路

网友:
以前据说hp的有个nec电容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