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刀头飞科剃须刀,挂了

楼主(2019-08-27):
这是中奖得来的,充不上电,插电也不反应,插电拨动开关,指示灯会微闪一下,不知哪里坏了。电池电压也没了

网友A:
电池坏的可能性大,扔了重买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坏的可能性大,扔了重买一个吧

电池坏应该插电也能用呀,插电也没反应

网友:
电源坏了吧,这个应该好修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坏应该插电也能用呀,插电也没反应

内部自带电源输出电流很小,不一定能带动电机,再说坏电池还要消耗一部分电流。
先把电池拆下来再插电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我的超人,电机烧了,x宝买了个5v的电机装上,现在用条usb线引出来,充电宝伺候,不知道多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超人,电机烧了,x宝买了个5v的电机装上,现在用条usb线引出来,充电宝伺候,不知道多爽:lol ...

不用换电机,我还有个,直接接usb供电,转速快了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换电机,我还有个,直接接usb供电,转速快了而已

你要确认一下电压,不然也容易烧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确认一下电压,不然也容易烧电机。

我的烂刮胡刀 用手机电池外绑(500ma左右)用了2年多了 直接外接手机充电器充电  充一次可以用一两个月  除了丑   什么都好

网友:
昨天帮别人看了一个剃须刀跟你这一模一样,开机不转,测电流在4a,打开电机坏了。

网友:
飞科的电池不耐用,我买了两三个都是坏电池的,这开关电源输出电流很小的,插电开机带不动电机的,搞不好还容易烧电源。找一节干电池试试电机是不是好的,电机是好的话基本就是电池坏了,有万用表测一下电池电压就知道了,一般是坏了其中一节,电压基本为0,要么换电池要么外接锂电池用。我的飞科FS859也是双电池的,外接一个18650电池盒两节并联,串一个IN5408二极管降压,充满天天刮胡子都能用两个月以上。

网友:
看外观和电路板,是不是飞科FS325?我的一部FS325,2012年中国移动积分兑换了,已经用了7年了,效果还杠杠的。

网友:
充电时必须把开关推到OFF,如果充电时把开关推到ON,就切断了充电。即充电时不能使用。楼主再试试!看看我以前发的帖子的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坏的可能性大,扔了重买一个吧

插电充电时不能工作,要么充电,要么电机工作

网友:
外挂电池试机看看

网友:
06买的飞科双头服役中,大概17年换了电池,里面是一节电池和工频变压器的。你这个开关电源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修一修

网友:
看你那么多M币花钱充的吧,这货这么简单一跑电路就知道了,这货关机时接通充电回路给电池充电,开机接通马达就是电池和马达回路,切断了充电回路,电池坏了当然不转,愿意花钱某宝上买充电电池(8元-21元一节,买这个剃须刀29元-50元),寿命一般半年左右。不想花钱找段USB线,5V通过开关直接给马达供电,能用N年,喜欢炫酷再把指示灯接起来,通电时红灯会亮。

网友(2020-07-19):
扔了淘宝自己买个飞利浦算了,这种飞科真的不怎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