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解答.美菱冰箱屏显问题?

楼主(2019-08-27):
14年天猫买的美菱对开门518升冰箱.第2年就出了问题,售后换了主板.前几天又出问题了.屏幕显示一会变成冷冻-00度,冷藏00度.一会变成冷冻-88度,冷藏88度.找了售后来看了.又正常-18度,5度,半小时 售后走了.又变-88度,88度.电话售后说换个插座试试,晚上试了不行.今早关机又开变正常了.半小时后又变-00度.00度.晕了.什么问题售后说下午再来看看.

网友A:
门铰链处的线出问题还是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铰链处的线出问题还是传感器的问题

谢谢回复.还有别的问题吗?

网友:
像是死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还有别的问题吗?

再次看你帖子,传感器应该没问题,你的故障是显示屏亮的时候(别开门,直接按亮显示屏),温度显示就不正常还是开关门时显示屏亮的时候不正常?还有看看主板上的所有插头是否接触良好(可以插拔几次后再试试),最后才能怀疑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次看你帖子,传感器应该没问题,你的故障是显示屏亮的时候(别开门,直接按亮显示屏),温度显示就不正 ...

现在自己又变正常了.-18度,04度,昨晚设的04度.没开门.灯暗.打开灯亮时正常了.现在.
是门铰链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自己又变正常了.-18度,04度,昨晚设的04度.没开门.灯暗.打开灯亮时正常了.现在.
是门铰链的问 ...

门铰链的地方有段线可能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铰链的地方有段线可能出问题了

好的,再次谢谢.

网友:
这种设计最败家了,我的冰箱也是转动门就灭灯压缩机断电,售后来换个门才好了。
看了下门结构,线与板都封在门板里,不破坏弄不了,过门轴那一缕线又没技术保障,开门闭门早晚扭断。

网友:
不能让你们买个家电就用一二十年~

网友:
说明设计的不合理。

楼主:
今天售后来看了,说是又主板坏了,换板要580元,一口价不优惠。
我上淘宝一看,主板100元。售后要赚480吗?
换后三包3个月。
垃圾的美菱,垃圾人售后。又联系了个明码标价的售后,明天再说。

楼主:
垃圾的美菱,主板保6个月.售后350元又换了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