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价值三十大洋的保险管

楼主(2019-08-27):
前几天调试电源,福禄克的17B。悲催得把保险烧了~原装的保险用的是德国SIBA的,一个30块左右,果断换了个代用的~

熔断电流500mA

用钳子剪掉一头的帽子

倒出来一堆沙

断了的保险丝

保险丝是焊在帽子上的。。
完毕。。真不知道哪里值这个价钱。。

网友:
看着一般啊!

网友A:
值钱的就是限流精确。。

别说这种超小电流的,就是大电流的国产的也不行。

06年我开丰田威驰,冬季搭电因为夹子颜色有错误没注意到,导致电极搭反,系统内保险瞬间炸管,保护了全车的电路。   那保险是炸开的,就是熔断后有足够的间隙不会再联通。

国产保险那,超流、软化、跌落,时间不止超标如果跌落距离不够,甚至不会断,而切断时间更没法保证,完全靠金属被融化的时间说了算。

网友:
保险不值钱,进口就值钱了

网友:
安慰,想想一分钱一分货吧,毕竟机器更贵

网友A:
就是哪根细丝的材质问题。其他东西没啥稀奇的,国产都可以做比这个好。

但是那根细丝做不出来。加上低价黑心,做出来也没人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哪根细丝的材质问题。其他东西没啥稀奇的,国产都可以做比这个好。

哈哈,核心技术不行啊

网友:
拆过62mA的,非常细,不注意都看不到

网友B:
东西值五块,信仰值2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西值五块,信仰值25元。

也不能怎么说,制作企业还要经过大量实验,量产后当然是很便宜的。

但是在稳定前人家做的都要算在日后的产品中。

只看外形肯定不行的。

我测过不少拆车保险丝,小到0.5A  大到150A,有些保险都看不到红就断了,有些直接炸飞,有些红了都不断。  材质差异之大,不是信仰能解决的。

红了都不断并不一定是不合格,起动机保险就是类似的,起转时候会发热,锁死转矩会红,但是初期是不断的。不是胡说TTT就是超延时型,红了都不一定断。

网友C:
国外的沙子好贵!

网友:
买速熔的不就行了

网友:
打个比方,同样两条胳膊两条腿,都是搞维修,为什么有人工资几万,有人工资几千。

网友D:
要说保险,微波炉的保险带弹簧,怕连带,用弹簧拉开,不是更保险?

网友:
我这更惨  烧了大保险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69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外的沙子好贵!

那根丝其实也不便宜

网友E:
进口的狗屎都是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口的狗屎都是香的!!!

狗屎香不香我倒还真不知道,不过保险内阻和熔断时间貌似有些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值钱的就是限流精确。。

前几天修的1个微波炉也是 套着热缩管的250V保险管虽然已经炸的黝黑但熔丝变成蒸汽镀在了玻璃管内壁 依然行成了不稳定的回路 导致了个诡异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说保险,微波炉的保险带弹簧,怕连带,用弹簧拉开,不是更保险?

怕高压打火,弹簧是保证熔断间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