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机改装行车记录仪加装太阳能供电

楼主(2019-08-27):
拆机改装凌度F8行车记录仪加装太阳能供电,主要原因是车有时停几天行车记录仪没电后,时间恢复到出厂设置,录像文件是按时间命名,每次删除的都是那几个文件,在此有了这个想法,买了50*20MM的9V太阳能充电板改装,直接上图:

楼主:
太阳能充电直接连接到电池。

网友:
电池板太小了点吧,

网友:
停车几天电池就没电,直接换电池吧

楼主:
300MA电池太小了用不了几天

网友:
换电池更方便,我的是法拉电容,换了也就好了!

网友:
这么小的太阳能板够用不?

网友:
这个是氧化铜太阳能电池,供液晶电子表还行

网友:
这板面积也太小了吧……

网友:
同款记录仪,冬天的时候需要2次重启才能正常录像,目前没有解决办法,不想花钱了

网友:
这个太小了没用,去拆块共享单车的电池板回来吧

网友:
太好了。这样的改装方案。

网友:
这种也不好,就是买那种带停车碰撞录像功能的那种记录仪,那线是接电瓶长电的,线上有一个控制盒,有Vcc控制端,或者带GPS授时那种记录仪也方便,

网友:
换一次电池基本管两年~

网友:
有个卵用,,太阳能太小了,这么改还影响了美观

网友:
楼主这个太阳能板看着像是ETC的设备的太阳能板啊

网友A:
太阳能直接连接电池?没有止逆?太阳能板坏得快

网友:
现在的电子设备为了节约成本吧记忆电池省略了,导致主电池电用尽时间也不走了

楼主:
关键是换一块电池最多能用两年,看到TEC上面是这样设计的,就灵机一动改太阳能充,太阳能板是小了一点但天天充电不至于亏电。

楼主(2020-12-05):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直接连接电池?没有止逆?太阳能板坏得快

串了一个二极管防止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