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字机主板电容忘记了正负极怎么办

楼主(2019-08-27):
知道了,是火炬牌的独石电容,无极性。广告用的刻字机主板,18.432晶振不工作,也不知道是晶振坏了,还是工作条件没有。一脚2伏电压,另一脚0。我拆掉了2脚的电容测一下容量,结果忘记了一只电容的正负极,不知道如何安上去。一只43pf一只33pf,无法判断正负极,看脚长短也不敢确定,电阻测量法好像容量太小无法测量。怎么办

网友A:
无正负之分,任插焊。

网友:
这就是无极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正负之分,任插焊。

绿豆  不是胆电容?是独石电容吗,独石无正负之分?

楼主:
涨知识了,是无极性的。晶振不工作,如何判断坏没坏那,2v能启动?

网友:
这俩电容叫负载电容,本来就无极性,晶振两脚一脚为零肯定不会起振。

网友:
晶振两个脚电压大概都在2V左右,两个对地的负载电容应该一样,15P-33P,没有极性不分反正,可用独石,瓷片,CCB等

网友:
绿豆,红豆,大红豆,芋头啥啥的

网友:
无极性无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