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小米净水器第一次使用时・ 2号滤芯的冲洗方法

楼主(2019-08-27):
2号活性炭滤芯在第一次使用时,大量炭粉黑水将通过3号ro膜,

堵塞ro膜的微孔,但并不会立刻导致不出纯水。

往往是在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更换2号活性炭滤芯时,很多用户的

净水器就不出纯水了,这是由于再次大量的炭粉黑水通过了3号

ro膜,彻底地堵塞了ro膜全部的微孔,给了它最后的致命一击。

一般解决的方法就是安装前置PP滤瓶,1号和2号滤芯对换位置,

用1号PP棉来阻挡2号流出的炭粉。

但对于动手能力较弱的用户,提供以下折衷的办法:

使用一个空壳滤芯,在初次使用小米净水器时,先将空壳滤芯插入2号位,

将2号滤芯插入4号位,冲洗2030分钟。炭粉冲洗干净后,将2号滤芯

插入2号位,空壳滤芯插入4号位。多余的4号滤芯备用,等2号滤芯到期后

把它作为2号滤芯使用,使用前重复上述的冲洗方法。

最近上市的大流量无桶纯水机,都抛弃了后置活性炭,与桶装纯净水工艺相同,

ro膜出来的纯水,就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A:
我的第一次上2号滤芯,放掉好多黑水。这次刚把2号滤芯更换掉,放水20分钟,也没黑水出来。是改进工艺了吗?还有怎么做个空滤芯,发现换下的滤芯好像不好拆的,一体成型的。请教无损拆解的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第一次上2号滤芯,放掉好多黑水。这次刚把2号滤芯更换掉,放水20分钟,也没黑水出来。是改进工艺了吗? ...

我手里的还是双11囤积的滤芯,如果新的滤芯没有黑水,
有可能颗粒活性炭,改良为烧结活性炭了。

即使这样,也最好在使用前,放在4号位冲洗一下。

空壳滤芯是在咸鱼上用到期的滤芯加工的,可以搜:小米空滤芯

网友:
我用的组装的,换滤芯后,把三级到ro的管子拔掉插个管子放盆里,开机冲洗干净再恢复连接就行了。
或者直接把自来水接入前置颗粒碳或者其它级待冲洗瓶子,冲洗后再恢复。其它同理。这样省时间省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里的还是双11囤积的滤芯,如果新的滤芯没有黑水,
有可能颗粒活性炭,改良为烧结活性炭了。

空壳滤芯原来是咸鱼买的,多谢指教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来回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来回折腾?

为了喝上一口干净的水!

网友C:
一年换一次二号芯,换两次正好也要换RO滤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年换一次二号芯,换两次正好也要换RO滤芯了

那是小米推荐的更换周期,小米最好你天天更换ro滤芯。
ro滤芯只要纯水TDS值达标,是不需要换的。
只有出水是在太小,不能忍受时,才需要换。

看一下我用了两年的小米使用记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是小米推荐的更换周期,小米最好你天天更换ro滤芯。
ro滤芯只要纯水TDS值达标,是不需要换的。
只有出 ...

你这种水质不需要ro膜,我这里自来水47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水质不需要ro膜,我这里自来水470.

你如何知道我的水质情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如何知道我的水质情况的?

你表里自己统计了

楼主:
没有啊?自来水和纯水的单位是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水质不需要ro膜,我这里自来水470.

把单位加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