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 活纺织娘和死蝴蝶

楼主(2019-08-27):
捉住一只活纺织娘

这玩意叫声特别大

挂掉的蝴蝶,个头不小

张开看像是凤蝶

谢谢观赏!

网友A:
我们这还真没什么纺织娘,看来元首突袭纺织厂了,活捉纺织姑娘!!!

网友B:
这在俺们家那边叫蝈蝈

网友C:
哇塞!卤煮解开我的当年疑惑,二十年以前吧,那时候没有手机,听的是调频收音机,有一个文学的节目里面就说夏天纺织娘叫声啥啥的,也不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啊,一直以为指的是蝉一类的东西呢!这东西我知道学名叫螽斯,卤煮是哪里人?

网友D:
纺织娘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叫起来的声音像古代的JJ复JJ的声音得名的?

网友E:
一只活的蝈蝈和一只死掉的毛毛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还真没什么纺织娘,看来元首突袭纺织厂了,活捉纺织姑娘!!! ...

这解释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还真没什么纺织娘,看来元首突袭纺织厂了,活捉纺织姑娘!!! ...

偶打算活捉1000个,批量饲养,以后就靠它们赚军火了

网友F:
一般叫的冬瓜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在俺们家那边叫蝈蝈

这种好像不是蝈蝈呢,貌似蝈蝈没这么长的翅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好像不是蝈蝈呢,貌似蝈蝈没这么长的翅膀

黑龙江的蝈蝈比这个翅膀稍短些,也没有这么大,棱角比这个分明,确实很多地方不一样。在新疆的戈壁滩抓到两次蝈蝈,翅膀基本不明显,除了发声的部分,基本没有多大,基本就是一个短粗胖的没有翅膀的玩意,但是看着还是蝈蝈。也不知道这东西学名是啥,估计有好多种。但这都行跟蝗虫蚂蚱的区别确实很大,胸部结构完全不同。

网友B:
百度了一下,蝈蝈和纺织娘都是螽斯 的不同叫法,北方多叫蝈蝈。

黑龙江的蝈蝈基本是这样的多

这个有点像新疆的,颜色像,但是新疆的更短更胖。

这个翅膀也短

还有这种脑残的

带刀的雌性,不会叫

这个就像纺织娘了吧?

黑龙江的雌蝈蝈是这个样的,小时候逮到这种都会把刀撤掉。那时候不懂这是它的产卵器,说这是带刀的,会插到会叫的蝈蝈的肚子里……

黑龙江最常见的就是下边这种蝈蝈,这玩意儿简直就是艺术品。

漂亮完美的生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塞!卤煮解开我的当年疑惑,二十年以前吧,那时候没有手机,听的是调频收音机,有一个文学的节目里面就说 ...

很小就这样叫,偶也不知道为啥
可能是螽斯的一种吧,叫声好像也是摩擦的声音,响声没知了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了一下,蝈蝈和纺织娘都是螽斯 的不同叫法,北方多叫蝈蝈。

黑龙江的蝈蝈基本是这样的多

妥!原来就是蝈蝈儿呀!这更通俗了!卤煮那个纺织娘好像不会出声!蝈蝈儿可是嘟嘟嘟,嘟嘟嘟经典呀!

网友:
好大一只蝴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纺织娘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叫起来的声音像古代的JJ复JJ的声音得名的? ...

想来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只活的蝈蝈和一只死掉的毛毛虫

嗯嗯,升级版毛毛虫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叫的冬瓜虫

它长得像冬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龙江的蝈蝈比这个翅膀稍短些,也没有这么大,棱角比这个分明,确实很多地方不一样。在新疆的戈壁滩抓到 ...

各方水土养不一样的蝈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了一下,蝈蝈和纺织娘都是螽斯 的不同叫法,北方多叫蝈蝈。

黑龙江的蝈蝈基本是这样的多

最后那几个都是蝗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