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的microUSB转3.5mm耳机转接头太差了,自己改改

楼主(2019-08-27):
前段时间朋友送了一部三星W2015铂金版给我,这机子当时他买的时候八千多,当时比较少见的安卓翻盖手机
.配置和小米4差不多。

这手机他不用的是因为外屏下面的三个功能键坏了,没反应也不亮。我装了一个悬浮按钮的软件代替就可以用了

这个机子其实没有标准3.5mm耳机孔,要听歌的话,只能在淘宝15买了一个这样的线控用着
都说便宜没好货,到手就发现音量比正常的手机小。而且线软的有点太过分了。
果不其然,还没三天,左边就没声了...

我尝试断开左边重新接线,然后两边都没声了.....

后来才知道这玩意左右声道的线接反了

正确的线序

准备装回去的时候把蓝线弄断了.....凎!
想焊回去吧,线很难吃上锡,说不定哪天又断了

然后还发现接口那接触不良.....破事真多。看着线也不好,
干脆记下线序后,前面整个换掉算了

这个线控要五根线才行,一般的耳机线都是四芯或者三芯,无法替换,
然后突然想起我之前买过一个LG手机的线控,上面的线有7根芯....
粗细也正好,就干脆拿它替换了,大概截了30CM左右
这个长度正好,手机塞口袋里转接头就露在口袋外面

里面的线颜色很多,也很粗,负责左右声道的正极我是绿白、红黑两根线并做一根线用
蓝色、紫色单根线,负责麦克风和按钮,负极就是那根很粗的金色线

照着原来的线序把线焊在新插头上,家里没有弯头,只能用做数据线的直头代替了

插头、线头那灌胶后装回,完成的效果
换完线后,感觉效果还是有,声音比之前大许多,
音质的话,稍微有点变化,主要是低频力度比之前好,能听到一些延展

感觉还行。

网友(2020-01-28):
以前有个wm6.1的手机也是这种转接头,不过是硬连接,没有软线。。。

网友A(2020-02-28):
土豪机啊…桑型的W系列的一条排线都几百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机啊…桑型的W系列的一条排线都几百大洋…

这手机我没花钱,因为是朋友看我喜欢收藏奇奇怪怪的手机,把它送给我了。但是我收到的时候,它只有个机子没任何配件,线控、电池什么都是后配的。W系列的配件都贵,我这个线控买的仿冒的,15块钱都还是这个鸟样.....一块电池花了大几十块钱,iPhone的电池都没这么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手机我没花钱,因为是朋友看我喜欢收藏奇奇怪怪的手机,把它送给我了。但是我收到的时候,它只有个机子 ...

印象最深的是一朋友换屏幕的排线花了600…w20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最深的是一朋友换屏幕的排线花了600…w2016

其实W系列的机子排线买根排线也就一百来块钱,但是要换上去麻烦,因为这机子超级超级难拆,屏幕是粘住的,转轴的装饰件又多,卡扣又特别紧,拆都要拆半天。(工时费超过物料费的最佳案例)

网友:
我有个这样的三星耳机,听着音质不错,准备改装成3.5mm的,现在只是没有插头

网友(2020-04-21):
哈哈哈!老铁真能折腾!顶一个!

网友:
Lg手机的充电线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