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安装在空气开关前面还是后面??

楼主(2019-08-27):
电表安装在空气开关前面还是后面??

进户线----电表-----空气开关??

电表安装在空气开关前面还是后面??

网友A:
用户的电表,必须安装在用户的空气开关前,这是为厘清产权与责任

网友B:
反正国家电网的电表是安装在最前面的,

网友C:
2楼回答正确,电表必须在空开前面。除了厘清关系外(表前线路电网负责,表后线路用户负责),还防止窃电啊,因为电表有铅封的,电网工作人员装好封表,用户不能动了,如果表装在空开后面,那用户可以直接在空开这里接根线跨过电表用电啊。

网友D:
肯定是装在空开前面啦,装后面罚死你

网友E:
你想装电表前也不会给你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户的电表,必须安装在用户的空气开关前,这是为厘清产权与责任

俺不动电表.......

俺是车库里面新增一个分表........

都怪俺不说清楚......

那电表安装在空气开关前面还是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国家电网的电表是安装在最前面的,

俺不动电表.......

俺是车库里面新增一个分表........

都怪俺不说清楚......

那电表安装在空气开关前面还是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回答正确,电表必须在空开前面。除了厘清关系外(表前线路电网负责,表后线路用户负责),还防止窃电啊 ...

俺不动电表.......

俺是车库里面新增一个分表........

都怪俺不说清楚......

那电表安装在空气开关前面还是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装在空开前面啦,装后面罚死你

俺不动电表.......

俺是车库里面新增一个分表........

都怪俺不说清楚......

那电表安装在空气开关前面还是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想装电表前也不会给你装啊

俺不动电表.......

俺是车库里面新增一个分表........

都怪俺不说清楚......

那电表安装在空气开关前面还是后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不动电表.......

俺是车库里面新增一个分表........

自己买的电表跟供电局没关,你爱怎么装都可以

网友:
前后都要有,不过装在供电局上锁加铅封的盒子里,早年也有表前无开关表后有开关的,但是表是封锁的只有供电方有权动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不动电表.......

俺是车库里面新增一个分表........

车库里的分表也装在空气开关前面,万一短路还有个保护。我的意思是车库里也要装电表和空气开关的

网友:
装个前总开关一>电表一>后总开关一>若干分开关(控制灯、插座等等)。
前总开关装在你好控制的地方,后总开关装车库。

网友F:
国家电网电表前有个63A(或者是别的规格的)熔断丝兼分断器的作用,这个一般没事的。

电表后接断路器(因为漏电保护容易误动作,和电路相关,电网是没有漏电保护的,请自己在屋内单独安装。。。)

网友:
自己的怎么都行,没有大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家电网电表前有个63A(或者是别的规格的)熔断丝兼分断器的作用,这个一般没事的。

电表后接断路器(因 ...

电表箱的开关有没有漏保各地可能不同,我们这是带漏保的1P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