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量9V锂离子充电电池检测

楼主(2019-08-27):
送检样本:倍量9V锂离子充电电池550mah
检测仪器:TEC-06
检测软件:TEC电池检测系统
检测项目:电池的容量、电池的充电压和截止电压
检测者:我心飞翔(QQ21034493
检测过程:
检测分为两部分,一、对拿到的样本进行充电;二、对充电后的样本进行检测。

一、对样本进行充电:
样本充电后的电压,8.46V±0.06

二、对充电后的样本进行检测,电流分别设置为0.5A、1A:
1、起始电压:8.52V
设置电流:0.5a
关断电压:6.5V
显示容量:600mah
结束电压:6.9V
测试用时:011054

2、起始电压:8.39V
设置电流:1a
关断电压:6.5V
显示容量:574mah
结束电压:6.94V
测试用时:003356

本次检测的倍量
9V550mah锂电池,在整个放电过程中,电压下降的非常稳定、平滑,电池的真实容量大于实际标称容量5%10%

网友A:
2串锂电池我的表带不起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串锂电池我的表带不起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什么表,报型号

网友:
看来现在倍量不加倍了

网友B:
这电池是倍压还是2节串联的?

网友:
我的FLUKE117C就用了两节13450串联的,用着挺好,与9V电池一样大

网友:
我的UT61E就是用的这款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是倍压还是2节串联的?

看电压曲线,就可以肯定是2节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