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问下 手用丝锥是不是精度太低?感觉把螺纹都拧松了

楼主(2019-08-27):
这不是 铝制气缸盖的螺纹滑丝了 M8的  想往下拧一点  下面大概还有不到1cm的没有螺纹的地方

问题来了 之前用螺丝拧  螺丝 M8的实际测了下 7.75mm直径  倒是在国标公差范围内

可是丝锥有点问题 刚买的 便宜丝锥板牙套装  每个丝锥就一个  找个新的螺母拧下试了试 非常紧   感觉把 螺母的螺纹削掉不少

又买了 那种2个一套的  就是 头锥  二锥那种  买的  不知道啥牌子  有认识的嘛?

有 三锥的 但是比较贵

买来这个以为好了呢 倒是能用 上次有个螺丝断了 就用这个走出来的 不过 我是只用了 头锥  头锥拧新的M8的螺母 还凑合 二锥感觉把螺纹弄的太深了 怕不结实

今天 我用这个拧发动机的铝螺纹 明显看到 用头锥都走出一圈铝屑   问题是我那个铝螺纹 是好的啊  后来就不敢拧了   感觉这个头锥都把螺纹弄深了  太深了怕以后拧螺丝 螺纹深度过深吃不住劲了

我还特意找了几个新螺丝试了下 包括  河南鹤壁标准件厂 头标H 和  山东晋德的头标Y的新螺丝测试了下 直径也是7.7多点  就是现在的  M8的螺丝外径都没到8   可是对应的  晋德的 螺母 外径看来也小点 或者 螺纹没那么深?  因为找了几个品牌的螺母  用我那个头锥 都是走两圈就费劲了  使劲走 就能走一圈铁屑之类的下来

所以有点糊涂了 是我这个丝锥 走的螺纹太深了 还是  螺母的螺纹做的太浅了?   或者我应当买机用丝锥 不用手用的这种? 因为工厂肯定是机用的?

我倒是觉得螺纹不要太深 太深就怕那个 螺纹吃不住劲拧紧了直接滑丝 毕竟都8.8级别的螺丝  尤其是我那个铝缸盖上的螺纹 是要承受不少拉力的  感觉螺纹走的那么深 螺纹就不结实了

可是买来的丝锥都不合适  咋办啊     要不然用个螺丝 侧面角磨机削掉点 做丝锥可以么? 削几个槽?

网友:
用呗,怕牙花掉,买些钢丝螺套备着呗。

网友A:
手用丝锥精度与机用的没差别,只是材料不同,一般手用使用的是9硅铬之类的工具钢,而机用丝锥材料是高速钢。由于你原来的螺纹孔已滑丝,说明有些金属材料已从螺纹尖挤到了螺纹底,再攻丝肯定会切下一些金属的。这种情况,往下边再攻几毫米估计不行,还得滑丝。有几个办法供参考。1.把螺纹孔加大,比如原来M8,可以考虑做到M9或M10(M9可以买得到丝锥和板牙),再做一个一端M9另一端M8的双头螺栓使用。2.按楼上说的买些钢丝螺套,再把螺纹孔加大来解决,这个办法较好,螺纹孔强度增加了,以后也不容易滑丝。3.买个挤压丝锥试试,这个不往下切削,还可以把孔底的金属挤上一些来,也许可解决,但挤压丝锥好像不便宜,而且效果也不敢保,属下策。

网友:
用丝锥直接试拧螺母,好像是拧不进去的吧,印象中是这样。好久没碰丝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用丝锥精度与机用的没差别,只是材料不同,一般手用使用的是9硅铬之类的工具钢,而机用丝锥材料是高速钢 ...

看了挤压丝锥类似个 螺丝 那我弄个质量好的  8.8 级别的 内六角螺丝使劲拧也行吧?  之前 螺纹滑丝 下面的还有一点没螺纹 就是用个螺丝拧进去也还好 拧几下就有螺纹了 现在想用丝锥 发现丝锥拧完了 反倒松了

网友B:
10mm夹头的锂电钻可以上这么大螺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挤压丝锥类似个 螺丝 那我弄个质量好的  8.8 级别的 内六角螺丝使劲拧也行吧?  之前 螺纹滑丝 下面 ...

螺丝与挤压丝锥的牙形和尺寸还是有区别的,而且8.8是强度指标,不是尺寸精度,你的螺纹孔已经滑牙了,再用螺丝去过牙,估计不会有效果。另一方面,螺纹孔已经被普通丝锥过了一遍,切下了金属,再用挤压丝锥过孔也不会有好效果了,还是用另外的办法修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mm夹头的锂电钻可以上这么大螺丝吗

这里有个表格,你可根据螺丝规格和你的电钻参数,自行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与挤压丝锥的牙形和尺寸还是有区别的,而且8.8是强度指标,不是尺寸精度,你的螺纹孔已经滑牙了,再 ...

我的意思是 8.8的螺丝 强度足够  拧螺纹也很顺滑  用角磨机切个槽  当丝锥用  这样不用担心拧下 铝屑的问题了 我主要是要顺利通过前段有螺纹的区域 把后面没螺纹的区域给走出螺纹来

我用丝锥走了也就2个孔 还有  8个没弄呢  所以不想再走出铝屑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表格,你可根据螺丝规格和你的电钻参数,自行判断。

我直径10mm的夹头应该就可以用直径10mm以内的螺丝把,允许负荷就是需要的软扭力吗,我的1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径10mm的夹头应该就可以用直径10mm以内的螺丝把,允许负荷就是需要的软扭力吗,我的17 ...

你看表格,最低强度4.8的M10螺丝的拧紧力矩是33.1牛米,你的钻才17牛米,肯定拧不紧。

网友:
是不是你没有考虑丝距? 导致2圈后卡丝 ?掉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