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美版威克士充电器14.4v-20v

楼主(2019-08-27):
哪位大神研究过这款充电器?六针美版威克士14.4_20v充电器,可以用识别电阻法取电21v.可14.4v 怎么也取不出来啊?

楼主:
就是这款充电器

网友A(2019-11-18):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款充电器

你试试看按照这样接线看看,CU接10K电到负极,T接10K电阻到负极冲14.4V电池。CU接20K电到负极,T接10K电阻到负极冲18V电池。看样子能成功

网友B:
您好  能告知下取21V 电 各个插脚对地电阻是多少吗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能告知下取21V 电 各个插脚对地电阻是多少吗 ? 谢谢

木有你手头的充电器,我的玩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能告知下取21V 电 各个插脚对地电阻是多少吗 ? 谢谢

TV 10K BS 27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看按照这样接线看看,CU接10K电到负极,T接10K电阻到负极冲14.4V电池。CU接20K电到负极,T接10K电 ...

21v取电没问题  现在是14V取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21v取电没问题  现在是14V取不出来

你得有开关切换啊。两电阻间靠开关切换才可以啊

网友(2024-03-20):
21V怎么取电啊,我这好像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