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帮我看一下,手机焊盘是连锡,还是就是这样的

楼主(2019-08-27):
用吸锡线吸了一遍。再清洗了一下。就是这样。第1张是标记的点,第2张是原图没标记。在第2张图看看我标记的点儿的位置,是连锡还是就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
先镀锡再吸锡线,再清理

网友:
应该是本来就这样,一般这些点都是接地的,所以就连在一起了。连锡不会这么工整的,而且你这个都没多少锡了,不可能连的。不信你可以自己用烙铁试试,要是故意让两个点连锡,需要多少焊锡才行。

网友:
别用锡线,容易弄掉阻焊后就这样了。不好装芯片。

楼主:
焊盘应该就是那样的。重新换回了个芯片。没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锡清干净搞点绿油

网友:
这个问题太低级了,明显的接地,看来修手机从不看原理图,江湖郎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