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高仿版拜亚动力A1 原版太贵

楼主(2019-08-28):
咱们书接上回话说上一次组装的那个47耳放对大耳来说实在不怎么样,看来单电版还是差的远
经过小怪练手,今天迎来我们的主角,复刻高仿山寨原版拜亚动力A1
商家提供两个选择,高配版、低配版,差的是调声音的电位器,耳机插孔。我选的低配版,必定低配版的配件也不是便宜货。

发来了这么一大堆

商家自己做的莲花线,开始我还想自己做线来着,出于成本,自己做没有买成品便宜,还是选择成品吧
一分二那块我一直没想怎么弄好看,看人家,直接用磁环扣里了,好办法。

两块镀金的板子

大件包,包括插头、各种接头、各种螺丝。。。

封闭式变压器,比普通的那种体积小,沉甸甸

外壳,贵是贵了点,拿到手里确实值那个价位

这是什么床子留下的,铣床吗?

罗德雨不知道是个什么品牌,商家都用这个牌子,这个标是商家自己打的,给随机发的

比较厚实的铝合金板

后面板,有莲花口与电源接口

侧板

上下的盖板

都是铝合金板子

沉金的PCB板子,这板子看着非常高大上,元器件都标好了,很好找
但也要稍微掌握点电工知识

背面,暗金装备

变压器板

变压器板背面

进口电容

校正电容

稳压管L7812CV

桥KBP307

试焊了几个点

焊点东倒西歪,焊不圆

我是按高矮顺序焊的,先焊接电阻,在焊接比电阻稍微高一点的
这样我就不用掰原件角了,能保证焊点稍微圆一些。

满板子的助焊剂

这个是什么发烧电容?

还行,都摆的挺正的

歪的也要强行拉直

这几个电容是47uf的,但是板子上标的是100,原件都是一一对应的,没有多余的
跟商家确认了,焊

有7812还有7815

BD139,BD140,三极管,大概是组合放大用吧

电容不确定的地方在这里
这个灯焊的贴板子上了,后来废掉了,自己换了一个

导热硅,以前1元购买的

有散热器就给抹上吧

保护电路用的继电器,保护电路不知道什么原理

两个保险电阻

电位器,看着是比我以前6毛钱一个的质量好点

全焊完了

组装外壳

准备打孔,网上一根也包邮的含钴钻头,红包买的
不知道尺寸,就多买了几个,最后用3.0的

祖传手电钻,我小时候一直用来搅拌冰淇淋的牛奶加糖,放冰箱里,每过几个小时搅拌一次

始于1978,比我活的长

产于呼和浩特电动工具厂,这个场子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全金属机身,就是按钮没有调速功能,就一个转速

新旧钻头

钻孔过程很简单,铝合金太好钻了,上件

给的螺丝有点长,那个短铜柱里螺纹没那么深,后面加了自己剪的胶皮垫。

接线

莲花这个地方焊蠢了,人家是把两个头摆到一起焊的

音频输入口

大功告成啦!

通电试机,亮了,亮了,亮了,没有响,没有烟!哈哈哈哈用万用表测试了耳机插孔电压低于10毫伏,这是商家要求的,要测试完才能插耳机
电源按下,一秒钟,有继电器的声音

底噪比之前47耳放(47几乎零底噪)要大,用一段时间就小了一些,在可接受范围内,声音一响就听不到底噪了。
测试两个小耳机,提升与之前47差不多,但是这个低音量增多了
验证安全后,测试了9500,提升的地方是低音,直推低音很少,经过耳放后,低音增强了不少,看流媒体视频说话声音没那么尖了,听歌齿音少了,这回可以安静的看大片了。
但有个问题,总感觉听歌声音没那么强劲了,就是感觉声音缺乏力量感,变柔了,还是我音量调的太小了呢
还有这个音量旋钮,一般的功放拧到3分之一就是适合的音量了,这个得拧过一半才达到直推时的音量,我看评论里
买家也表示有这个问题了
总结:有提升就没白买,没上放的9500只能用来听歌,现在可以看视频了,看来网友说的是对的,耳机不上放,不能发挥其全部实力,不管是大耳还是耳塞

现在可以证实,耳放不单单增大音量,也证实了能推与推好是两回事

去年同事送了两个大箱子,120w的,家里用以前的功放45W推,看电视,看电影都没问题,声音也差不多,低音什么的都有
但听歌的时候就感觉特别闹心,听时间长了心慌,心烦,就不爱听了。
后来同事把他原配功放也拿来了,原配120W的,听音乐立马就清亮了,低音没那么混了,声音整体清澈了不少,低音更干脆。
看来功率必须要给足

这些东西折腾了半个月,每天折腾一点,挺好

网友:
太专业了  看不懂啊~~~~

网友A:
楼主用的是火电还是干电?

网友B:
折腾的不错,发烧友,哈哈,
要忍住,不剁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火电还是干电?

一直听火电,听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的不错,发烧友,哈哈,
要忍住,不剁手了

这就算玩具吧,离烧还差很远,可以焊着玩

网友C:
楼主,这个版本的我也装过,你说的底噪大,除了电路板设计原因没法解决以外,是因为你电路板的地没有接机箱造成的,你可以在音量电位器外壳上焊根线接到最近的金属机箱上试一下,噪音马上就消失了。还有给您提个建议,您固定电路板的孔不该钻到机箱上,因为机箱侧面有电路板的槽,可以找块覆铜板,把电路板固定到覆铜板上,整个铜皮接到电源线的地线上,电路板的接地直接就近接到覆铜板上。这样噪音会完全消失。注意接地点在音量电位器的外壳上,别的地方噪音反而会增大。还有这个电位器最好还是换个进口的,大的钱已经花了,也不在乎这俩钱了,过个一年半载这个电位器就不行了。声音忽大忽小,会把耳机搞坏的,放大器不值钱,耳机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版本的我也装过,你说的底噪大,除了电路板设计原因没法解决以外,是因为你电路板的地没有接机箱 ...

已经晚了,早知道就买高配版那个了,或者买A2了,跟这个A1价格差不太多。
底噪只要音源一进入就完全听不到了,就是在暂停的时候明显,所以暂时没处理,不影响。
我也觉得在外壳上钻孔不好,不过我也没想到那个边是用来架板子的呀!没经验,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听火电,听习惯了

火电要分清楚电厂用哪个厂的机组。上海的用西门子的机型,充满扑面而来的德国味,听德、奥体系的作品肯定没错。哈尔滨和东方的用日本机,萝卜味重、聲音生硬无比。还有的电厂很不厚道,不照顾音响发烧友的耳朵,竟然用哈尔滨的锅炉配上海的汽机,扰乱听觉效果。

网友(2019-10-08):
搞过5/6款某宝diy台放了,感觉莱曼音质最好,当然每个人搞出来的声音未必一样,另外。47耳放搭棚有惊喜

网友:
这个做好了基本应该0底噪
接地布置有问题
最好一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