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ONY音响右声道接触不良,问题到底再哪儿?

楼主(2019-08-27):
一台索尼音响,使用过程中发现书桌震动大时,或者音响震动大时,突然会有很刺耳、很大的“吱吱”声,让人吓一跳。不论你选择“TUNER”,还是“AUX IN”,亦或“TAPE”都是如此。

按照惯例检查,发现震动大时,只是右侧音箱有异响,怀疑:
1、音箱连接不良;2、音量电位器老化导致右声道接触不良。
但事实打了我一个耳光,经验不足啊。先把左右音箱换位接,还是右侧有问题,而左侧是好的;再拆机,换一个同规格的音量电位器,谁知使用后还是右侧声道在震动是有“吱吱”。

在此请问下专家,这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刚找到了其原理图

网友A:
如果接线端子没问题的话,看看是不是电位器接地有问题

网友B:
确定不是喇叭破音?比如高音喇叭。

网友:
检查有没有继电器,有的话检查继电器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C:
功放是不是过热,有破声的时候调小音量有没有变好?

网友:
是不是音圈摩擦磁铁了?用手指弹一弹

网友:
检查信号输入端,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接线端子没问题的话,看看是不是电位器接地有问题

只有右声道有问题。应该不是电位器接地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不是喇叭破音?比如高音喇叭。

左右交换过,确认不是喇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是不是过热,有破声的时候调小音量有没有变好?

刚开机就有可能出现,应该不是功放过热

楼主:
感谢各位热情解答。
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找到了其原理图(详见1楼)

网友:
仔细检查线路板,应该有虚焊的地方~

楼主:
最终确认,功放管输出端因拆卸晃动大了而产生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