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拆个“云伴小车” 实就是WIFI智能视频小车

楼主(2019-08-27):
这个小车说是不能控制了,试着连接,WIFI能连上,就是不能控制、没有视频,不能回放
这是边上WIFI后,能找到小车,到这步就转不出来了

小车外观

拆 拆 拆

两块板子

俯仰电机和摄像头

上面一块板子

新唐的芯

背面

下面的板子

上面板子边上WIFI

这个板子只有单片机和WIFI模块,WIFI连接正常,感觉问题应该是在单片机上。

没有程序
如果自己重新开发,还要上位程序配合,算了。
看看这个板子吧

暑假快乐!
谢谢欣赏!

网友:
做的还挺简单的,多少钱

网友:
这是玩具么?看着好高级
等牙膏ing

网友:
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网友:
木有牙膏了

网友:
看来这块小板是关键

网友:
上面的图片三个脚的是不是虚焊?

网友:
能连wifi证明wifi模块基本正常,用示波器戳下WIFIrx tx 看看有有脉冲吗,没有 风枪补焊一下mcu

网友:
这个看着还挺高档的。

网友:
轮子差评,不是米其林橡胶的,儿童塑料感太强

网友:
带轮的可以移动的监控摄像头?可以这样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