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大神们主板升级BIOS挂了,想买个编程器跟夹子这个用什么编程器?

楼主(2019-08-27):
MX 25l12873f
看百度很多是U系列,这个L是1.8V么?看那个341A里不支持阿

网友A:
不是有一个备份的 启用它

网友B:
这个不是双BIOS吗?这都能刷挂?
刷挂了一个还有备份的呀

网友C:
混数码之家能没有pos:c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双BIOS吗?这都能刷挂?
刷挂了一个还有备份的呀

在DOS里刷的,一下刷了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混数码之家能没有pos

那个一块钱的P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一个备份的 启用它

一下挂了俩 一箭双雕

网友D:
U是1.8V, V是2.5V, L是不3.3V

341盗版不能支持,  正版的支持

网友:
感觉还不如去淘个二手同款坏版来得容易

网友E:
ch341a我看X宝上支持里有“MX25L12845E”,应该是支持你的芯片的只是后缀不一样也是3.3V,你就选这个试试,反正10+元,最好买个夹子,估计楼主自己焊下来搞不定。
写固件时确保1脚低电平,可以挑起1脚接地,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D:
U是1.8V, V是2.5V, L是不3.3V

341盗版不能支持,  正版的支持

谢谢,我找了个XTW-2看里面支持这个芯片,可能341也支持,保守点买个支持的吧,给别人刷万一不支持还得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ch341a我看X宝上支持里有“MX25L12845E”,应该是支持你的芯片的只是后缀不一样也是3.3V,你就选这个试试, ...

这么详细,非常感谢,虽然早看数码论坛了,一直么有动手的时间,我买了XTW2,列表里有这个芯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U是1.8V, V是2.5V, L是不3.3V

341盗版不能支持,  正版的支持

在哪有正版的?黄金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ch341a我看X宝上支持里有“MX25L12845E”,应该是支持你的芯片的只是后缀不一样也是3.3V,你就选这个试试, ...

为啥要挑起1脚阿?

网友E:
写数据时,1脚必须低电位,平时应该高电位的,你上夹子在线刷的话如果不成功需要拉低1脚,除非焊下芯片直接在编程器上刷,或者你可以先买个同样的flash芯片在编程器刷好,然后叠焊在原芯片上,挑起原芯片1脚,新芯片1脚接回焊盘,这样就使用新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写数据时,1脚必须低电位,平时应该高电位的,你上夹子在线刷的话如果不成功需要拉低1脚,除非焊下芯片直接 ...

我买了编程器跟夹子,现在是可以擦除,自动写入,校验flash 校验错误地址 0h,读取全是0,就是写不进去,不能自动认型号,只能手动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写数据时,1脚必须低电位,平时应该高电位的,你上夹子在线刷的话如果不成功需要拉低1脚,除非焊下芯片直接 ...

怎么拉低引脚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写数据时,1脚必须低电位,平时应该高电位的,你上夹子在线刷的话如果不成功需要拉低1脚,除非焊下芯片直接 ...

把1跟GND连接可以么?放电池?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买了编程器跟夹子,现在是可以擦除,自动写入,校验flash 校验错误地址 0h,读取全是0,就是写不进去, ...

已经弄好了,买的编程器不行,电压不稳,xtw2千万别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U是1.8V, V是2.5V, L是不3.3V

341盗版不能支持,  正版的支持

弄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