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罗马仕充电宝取电池,顺便问下洗板酒精浓度。

楼主(2019-08-27):
有个罗马仕sense6充电宝,用过一段时间,随着手机电池容量增大,20000的带起来确实没什么必要了,充电电流小不说,而且太重,包里装一万的足够了。这个平时也就家里用用。随着之前用的的18650老化,小电器手电筒啊,随身风扇啊这些越来越多,急需几个18650,正好我就把魔爪伸向了这个充电宝,拆电芯用。
顺便这里问一下,多少浓度以上的酒精可以洗板(松香)?95%的行不行?

先拍个肢解前的遗照

硬撬开外壳,还真紧。

长江电芯2500ma。拆了后用在小风扇上高档可以用2.5小时,以前的电池几分钟就低压停机。

板子,比较简单

网友:
建议使用无水乙醇(AR及以上)或者异丙醇/环保PCB清洁剂(效果最好也最贵)  进行洗板作业
医用酒精是一种乙醇水溶液 很多厂家也会添加一些其他杀菌试剂(一般含量小于1%  这也是为什么医用酒精中的乙醇殆尽后剩余液体有些黏黏的感觉的原因)使其有效杀灭细菌的种类更佳广泛 但其对助焊剂等工业用品的清洁(其实是溶解)能力有限 比如松香 会留下很多黄白色物质 其实无水乙醇也会留下白色物质但更少 需要用刷子/无尘纸或者脱脂棉配合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95%的医用酒精 其中仍然至少含有4%的水 可能会引起PCB轻微腐蚀现象 使用高纯度无水乙醇/异丙醇等易挥发易燃试剂时请注意禁止明火 和个人穿戴防护

网友:
电路板方案,好像是同步整流,比品胜的要好一些,我以前清洗电路板,用的是化油器清洗剂。

网友:
95%酒精没问题,洗完吹吹就干了

网友:
95%酒精,只是要多冲两次,或者手动擦,尽量减少残留,最后吹干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