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全网首拆TCL 55v2液晶电视,看看现在电视机为啥便宜

楼主(2019-08-27):
查了下,网上这个型号的电视还没有人拆过,算是全网首拆
电视是领导给小姨子买的,还没看热乎,就让小朋友给摔了,买电视不到两千,问了售后修电视也不到两千,不如换一个了
家有熊孩子,一定要小心

话不多说,下面上图吧

屏幕表面反光还不错,不小心暴露了

开机,可以看到右上角碎掉了,顶上的位置没拍,都压弯了

复杂的界面,现在的厂家都是再比谁的界面够复杂,没有人做简洁的界面

系统信息

侧面标签,就是一个不干胶贴

背面标签

由于是一个人拆,有些过程就剩了,这是拆开后盖后里面,一个电源板,一个主板,两个模块,音箱在后盖上

电源,用料一点不少,但是也一点不多,电容是两个450v47uf的,功率因数没测,没见功率因数调整部分,估计不高

带共模电感,差模电感,mos管没看

输出部分,红色插头是到主板的,提供12v供电,白色插头是背光led供电的,16脚芯片是背光驱动芯片,昂宝的OB3365,没找到资料

电源板背面,电源ic为6脚芯片,型号看不清,三个mos管上面两个应该是管理待机的,下面那颗是控制背光的

主板部分,简单明了,散热片下是cpu,4颗内存颗粒,奇葩的容量,一个16G eMMC,功放部分,输入输出接口,就这些

接口部分

功放部分2*20w的数字功放芯片,型号AD82587D

三星家的eMMC颗粒,16G

三星家的内存颗粒,估计这个容量组合也是经过测试,一点不多,一点不少,电视开机时能感觉不是很快

反面,比较干净,一块导电海绵

无线网卡,官网上没找到参数

蓝牙模块,官网找到的参数
型号:        BT31R151A
芯     片:        REALTEK RT8762AUV
BT   标准:        Bluetooth 2.1/3.0/4.0/4.1
工作  频段:        2.402-2.480GHz
速     率:        1Mbps/2Mbps/3Mbps
供电  电压:        5V
接口  类型:        USB2.0
天线  类型:        1个PIFA天线

从这可以看出屏应该也是三星的,这颗应该是逻辑芯片吧,没找到资料

还是屏上面的芯片,没资料

喇叭,两个

6Ω,10w

屏幕不好拆,暂时就不拆了

通过拆这个电视和以前的电视对比,电子产品还是一分钱一分货,价格低了肯定用料也省了,主板部分集成度变高了所以元器件少了,但电源部分感觉还是有点偷工减料了

网友A:
现在的电视不便宜!以前的节目都是免费收看的,现在要交费收看,一年600多!你说的是电视机吧?电视机确实比以前便宜了。

网友B:
七月份买了tcl 55p6后悔得要死,画质差,可视角小,现在的国产电视弄了许多没什么用的功能,系统庞大画质却很烂

网友C:
看电源和主板还真看不出为啥便宜,成本主要在面板上

网友D:
现在国产面板多了,吧面板的整体价格打下来了,要以前你2000连个面板都买不来
TCL是晶晨的第二大股东,他的低端电视都是用垃圾晶晨的芯片,画质差,高端的才用晨星。
小米电视3还是用晨星的,3以后开始缩水也用垃圾芯片了,画质也差的要死,连个低端的晨星都不舍得用。
几万块的高端电视如果没有独立画质芯片的话基本都是晨星和海思的高端芯片,海思最强的是V811,现在好像改名叫鸿鹄818用在荣耀智慧屏上了,mstar最强的目前应该还是6a938,双核A72加双A53.
一分钱一分货是真理。
晶晨就是斐讯和天猫之类盒子用的那个@mlogic。晨星是MStar

网友E:
没钱赚,在大的公司 都不行哦。。

网友F:
板子放咸鱼上面卖掉,面板可以做个平板灯玩玩。搞不懂那破条码有什么好打码的?屏幕都碎了,那玩意有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板子放咸鱼上面卖掉,面板可以做个平板灯玩玩。搞不懂那破条码有什么好打码的?屏幕都碎了,那玩意有啥用? ...

我感觉杀手或者盗贼之类的人都喜欢这样做,习惯性动作,喜欢带上手套,触摸到的东东都要探试一遍,以免落下指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杀手或者盗贼之类的人都喜欢这样做,习惯性动作,喜欢带上手套,触摸到的东东都要探试一遍,以免落 ...

看来这电视来路不明啊

网友:
现在电视机真的便宜

网友:
没我拆的海信55寸的做工好 ,我那个电源板显得就大气多了。

网友:
可惜了,一块这么大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视不便宜!以前的节目都是免费收看的,现在要交费收看,一年600多!你说的是电视机吧?电视机确实 ...

我家用的是联通的宽带带的机顶盒,说是免费但羊毛出羊身上,现在节目资源多了反而看不出以前那种感觉了,小时候每天固定时间看固定频道的动画片,现在可以点播却不知看什么好,当然,片源质量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七月份买了tcl 55p6后悔得要死,画质差,可视角小,现在的国产电视弄了许多没什么用的功能,系统庞大画质却 ...

智能电视就是噱头,花里胡哨,华而不实,老人小孩还不会有,结婚时候买的康佳的智能电视,五年了,系统已经不能装任何软件了,装了也打不开,现在连机顶盒看,开机还要切换视频输入,麻烦,还不如直接买个只带输入的电视,但现在的电视都是带系统的,没有不带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源和主板还真看不出为啥便宜,成本主要在面板上

这个是坛里一个坛友拆的一台海信的电视,这个基本可以代表上一代液晶的做工,左上角的共模电感快比这个tcl的变压器大了,右边变压器是pfc调整,tcl的这个也省掉了,输入这个用的是大桥堆,tcl那个是二极管,电解电容看看个头和数量,差别还是很大的,主板这个不好说,因为集成度越来越高,体积可能会缩小,但这个奇葩的四颗内存颗粒1.5g内存也能看出点啥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国产面板多了,吧面板的整体价格打下来了,要以前你2000连个面板都买不来
TCL是晶晨的第二大股东,他的 ...

这才是大神,我在网上找这个电视的主控资料都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钱赚,在大的公司 都不行哦。。

为了迎合市场,也为了拉销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子放咸鱼上面卖掉,面板可以做个平板灯玩玩。搞不懂那破条码有什么好打码的?屏幕都碎了,那玩意有啥用? ...

习惯打码了领导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拉来让拆开看看,主板啥的能不能卖出去,给回回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杀手或者盗贼之类的人都喜欢这样做,习惯性动作,喜欢带上手套,触摸到的东东都要探试一遍,以免落 ...

一提醒还真是,竟然忘带手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这电视来路不明啊

送到算明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