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声波牙刷电路图(PHILIPS HX6710)

楼主(2019-08-27):
坏了一堆的牙刷,买了板子用不了多久又坏了。
全部都都是进水。
这货的防水也就顶个2年,然后橡皮坏了就进水,进水了拆得快就没事,拆慢了板子腐蚀了就坏了。
拆机图论坛很多了,为方便修理,我画了个线路图。
送给有需要的修理达人。电路图不一定正确,如果发现错误麻烦在后面留言,我好修正。
谢谢!

补充内容 (2019-10-29 15:27):
线路图更新见66楼。

网友:
用了好几年飞利浦了,我的经验是牙刷用完必须彻底清洗,密封环都是被牙膏残留物入侵后漏水的,如果彻底清洁后只有水渍,一般不会漏水。

网友:
记号,以备以后用。密封圈一两年换一次,

网友A:
有图也没用 U2买不到

网友:
U2是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也没用 U2买不到

坏了几个板的情况下,可以互相换,拼出一个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也没用 U2买不到

从电路上看,U2应该是个电池监测芯片,检测电池的电压或电压变化值,然后告诉单片机电池的电压或电量。

网友B:
换完板子需要对板子做防水,这样就算进水都不怕,密封圈两年换一个,密封圈外面的塑料保护罩改造一下,削掉一部分,只留顶部,这样不会残留牙膏进去,U2控制震动档位,里面有简单程序,坏了震动异常,不过6系基本上不会坏这个,9系非常容易坏这个,9系坏了这东西会导致不充电,电量无法检测,震动异常。

网友C:
谢谢分享,图很不错,

可以买点三防漆,把板子涂一遍防水。

网友:
第一把我修了还在用,用松香处理了下单片机,也没清洗板子 还用,扔车上,早晨去公司吃了早饭刷牙用

网友:
瞎修过几个,遇到个怪现象,看上去工作正常,但是振动频率异常,正常在250Hz左右,异常的在2KHz左右,振动力度较正常弱很多,不知道是哪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感谢分享。
感觉这设计已经是低成本很抠门了,无线充电的接收,线圈驱动,mcu,一应俱全。感觉没啥地方再降成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图很不错,

可以买点三防漆,把板子涂一遍防水。

板子上有个微动按钮,三防漆不敢涂到这里。

网友:
我怀疑是不是厂家故意设计的,不然你怎么会买新的,要不然这么多年了早该改进设计,改成两层或三层防水,线路板涂三防漆都可以避免漏水损坏的

楼主:
拿出我珍藏的5块坏板,今天修了一天
很悲剧的是,只修出了一块,即使这一块也不知道是不是全部功能正常
其他的都是电路板被腐蚀了,漏电,恐怕修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完板子需要对板子做防水,这样就算进水都不怕,密封圈两年换一个,密封圈外面的塑料保护罩改造一下,削掉 ...

又看了一下,我还是觉得U2是电压检测电路
震动频率和震动方式都可以在单片机程序里面设置,不可能另外加硬件。
但电池电压检测功能,单面机是没有的,这个图里面既没有电压基准,也没有电压分压检测。所以应该是在U2里面了。

网友:
我也坏过6730一个,也是头上橡胶坏,应该是被牙膏腐蚀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出我珍藏的5块坏板,今天修了一天
很悲剧的是,只修出了一块,即使这一块也不知道是不是全部功能正常
其 ...

来来来,我帮你 全部搞定,哈

网友:
这个牙刷 电路 太简单了,佩服飞利浦,我维修的时候,连图都懒得画,测量一下接线通不通,就十有八九 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由于 电压低,元器件一般 都不会坏,都是进水吧线路板 腐蚀了,吧线链接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