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开盘求助

楼主(2019-08-27):
求助一下 每次开盘TranADJ fail (27)/(0C.04)是我固件不对 还是设置不对啊 山寨盘

网友A:
你这版本disable TranADJ选项是灰的,不让选,换个版本吧!

网友B:
换0816试试,而且把ce map的勾去掉

网友C:
TSOP的闪存用DDR-100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版本disable TranADJ选项是灰的,不让选,换个版本吧!

我在配置文件里面打开过disable TranADJ 打开过 还是刷不过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0816试试,而且把ce map的勾去掉

大神 有0816的么 我基本试了能找到的额所有版本了  只有1116a能读取到识别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TSOP的闪存用DDR-100开。

大神 问下哪个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问下哪个版本的

他说的是左下角的FLASH时钟选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 有0816的么 我基本试了能找到的额所有版本了  只有1116a能读取到识别颗粒 ...

q0816,如果搜不到我明天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q0816,如果搜不到我明天发给你

C:\Users\admin\DesktopQ0186不能刷 但是能识别了闪存

楼主:
引用 楼主:
Q0186不能刷 但是能识别了闪存

搜索了一下好像是Q0186a不支持3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q0816,如果搜不到我明天发给你

0186这个版本能识别颗粒 不让刷啊  还有什么版本的啊 或者有没有0186魔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q0816,如果搜不到我明天发给你

除了Q0186 还有什么版本么  这个版本我能读到不能刷

楼主:
不要沉啊  求大神帮帮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搜索了一下好像是Q0186a不支持3ce....

为什么要开3CE?真要开3CE就到CH/CE MAP里面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开3CE?真要开3CE就到CH/CE MAP里面改。

不是  q0186不知道怎么了 量产的时候提示this package can not support the selscted flash to initial card
不允许量产

网友:
TranADJ那后面的0选成1再试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