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白光T12接了地线怎么焊接时板子上的地线还会带电?

楼主(2019-08-27):
白光T12接了地线,怎么焊接时板子上的地线还会带电?好几次焊接时手都被电到。
家里是有地线的,T12我是烙铁头接到苹果电源上再接到三插电源插头的地线,接法对么? 还是不用接苹果电源地线,烙铁头直接接三插电源插头的地线?

那个电是漏电还是感应电?会影响到焊接精密的东西么?IC之类的。
如果会,那么换电池供电的T12可以完全杜绝这个问题么? 我看有人说过即使是电池供电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电池供电的T12意义不大

网友:
不能用于高精度芯片   有点芯片只要几V电压就会击穿或者功能不良  怎么坏的你都不知道

网友A:
烙铁头直接接三插电源插头的地线.

网友:
拖根线 接地下土壤应该会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头直接接三插电源插头的地线.

多连电源上的地线就不能有效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2烙铁头  本身就漏電
導熱膏 用久乾了 就不漏
電熱絲 對鐵外殼 漏電

你是说即使T12用电池供电也还是会漏电?

网友C:
烙铁头直接接地线。被电一下说明电压还挺高,有可能是开关电源漏电,家中接地线也应该检查一下是否带电。

网友:
测一下烙铁头和你的三插插头地线脚的电阻

网友:
好好检查下吧,我接地测一点电压都没有,焊过很多mos都正常

网友D:
我用变压器做的T12焊台也一样啊!烙铁头直接与插座地联接的呢。

网友:
接地没接好吧,阻值是否太大

网友E:
检查插座的底线是否正常,分清是你电源的问题还是你家里地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烙铁头直接接地线。被电一下说明电压还挺高,有可能是开关电源漏电,家中接地线也应该检查一下是否带电。 ...

烙铁头不接电源地线,直接连到尾插的地线,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变压器做的T12焊台也一样啊!烙铁头直接与插座地联接的呢。

你也是一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插座的底线是否正常,分清是你电源的问题还是你家里地线的问题

怎么验证家里的地线是否是真实接地呢? 因为卫生间有个暗装的什么“等电位联动端子箱”,我查了是接地用的,所以认定家里的地线是有效的

网友F:
我是把开关电源的Y电容拆了才不带感应电的,以前没拆之前T12烙铁头有感应电,但也不电人,用万用表NCV档能测到嘀嘀响,拆了Y电容好多了,只检测到很轻微的感应电!

网友G:
开关电源带有共模电压,烙铁头最好接到保护地线上,手柄线用抗静电的原装线,然后再连接个1MΩ的电阻到保护地线上。最好用工频变压器,铁芯可靠的接到保护地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把开关电源的Y电容拆了才不带感应电的,以前没拆之前T12烙铁头有感应电,但也不电人,用万用表NCV档能 ...

不少人说那个Y电容拆了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关电源带有共模电压,烙铁头最好接到保护地线上,手柄线用抗静电的原装线,然后再连接个1MΩ的电阻到保护 ...

保护地线?苹果电源的地线,电源线的地线,哪个是保护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少人说那个Y电容拆了不好

很多开关电源都没Y电容,不都照用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