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电视机开机屏幕闪一下自动关机

楼主(2019-08-27):
图片上是电视机的型号,插电源220伏有电,滤波电容也有300伏的电压,开机的时候屏幕闪一下,接着自动关机。拆机看到背光驱动上的电容鼓包,但是换了电容以后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还是一开机就自动关机哪位大佬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衡水家维

网友A:
好歹电源板拍几张照片啊。
从文字描述看像是带不起负载电源自动保护。
可能原因有:
1、输出电容容量不足。
2、最大那个高压滤波电容容量不足。
3、电源ic不良。
4、对比电阻阻值下降(回潮)。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电源板拍几张照片啊。
从文字描述看像是带不起负载电源自动保护。
可能原因有:

感谢回复,今天大意了忘记拍果照了,开机亮蓝等后电源板输出有5v12v24v,背光一闪就没有输出了。

网友B:
把背光拆了用手电照下屏看有没有显示

网友C:
不会是背光异常引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背光拆了用手电照下屏看有没有显示

背光一闪就直接关机了,待机红灯亮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背光异常引起的吧?

开机时5v12v24v都有电,背光一闪全歇菜儿

网友D:
貌似电源带不起来,看看这些电容们吧

网友E:
背光板高压线圈击穿,或者24V电容鼓包失效

网友F:
有可能有个别灯珠烧毁,电源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电源带不起来,看看这些电容们吧

下周回去试一试感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背光板高压线圈击穿,或者24V电容鼓包失效

电容没看到有怀孕的,下周回去挨个拆下来测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有个别灯珠烧毁,电源保护

背光是lcd的非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周回去试一试感谢老哥

都拆下来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没看到有怀孕的,下周回去挨个拆下来测容量

先测高压线圈次级电阻,看哪个阻值偏大或偏小就可以确定是哪个坏了,如果都正常,也有可能是有个灯管坏了,电容没有鼓包就不用拆了测

网友:
先把背光去掉,试一下会不会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