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三菱触摸屏程序如何读取,GOT1000和got2000的,

楼主(2019-08-27):
求高手指导,公司三菱触摸屏GOT1000的屏幕坏了,程序有密码,现在GOT1000停产了,换GOT2000的,读不出来,求高手指导,另外威纶通的t6070禁止上载了,请前辈指导下如何上载出来,屏幕花了,

网友A:
可以找当初厂家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当初厂家要啊

一些我左右不了的实际情况,要不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些我左右不了的实际情况,要不来了

要是不麻烦的话,重新写一个还来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不麻烦的话,重新写一个还来得快

plc程序也没有,我也不会写啊,数控冲床2轴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程序也没有,我也不会写啊,数控冲床2轴半的,

要不老老实实上淘宝花点钱吧

网友B:
外网下的,未测试

网友B:
这个软件下载下来有密码,不过提供密码的网站都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老老实实上淘宝花点钱吧

太贵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网下的,未测试

这个是解FX的plc的,不是解屏幕的,越南的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网下的,未测试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下载下来有密码,不过提供密码的网站都关闭了

这个貌似以前我也下载过,也是打不开,谢谢,费心啦

网友C:
从二手宝,买个旧触屏,把显示屏幕换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从二手宝,买个旧触屏,把显示屏幕换一下

不愧为一个靠谱的方法

网友E:
很多触摸屏的程序没有上载功能,除非你查内存卡的那种
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哪坏换哪,买个一样的换屏
触摸屏程序基本都需要让厂家备份一份给你,每个公司的程序都不一样,不然后面厂家也没有你要的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愧为一个靠谱的方法

这个办法靠谱!!!!

网友:
百度一下got1055直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愧为一个靠谱的方法

没特殊情况,不考虑二手,公司硬性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触摸屏的程序没有上载功能,除非你查内存卡的那种
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哪坏换哪,买个一样的换屏
触摸 ...

公司的一些特殊情况,没法要备份了

楼主:
1055的我有,只是不支持1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