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塑料旧机壳如何翻新(清洁)?

楼主(2019-08-27):
某高手翻新了老设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1164
对比图:

我有几个发黄的机箱外壳,也想翻新(清洁)。自用,看着舒心。
用“酒精”擦,擦几遍无效。
用“稀料”(油漆)擦,表层黄立刻翻软,再擦,深层白翻软。结果就成一片花。
有什么办法能做到象上述高手,黄色去掉,表面平板如新?

网友:
去假货宝去黄水

网友:
马云那有塑料除黄剂。

网友:
可以使用塑料除黄剂;但是几个月后会比现在更黄

网友A:
双氧水泡同时在太阳下面晒

网友:
双氧水稀释后漂白
国外有个8bit guy的人,就是在翻新老设备

网友:
用牙膏刷一下会有效果,不过也是治标不治本,老化了就老化了,怎么折腾都没用。

网友:
老化了。估计没什么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氧水泡同时在太阳下面晒

他那个软驱,塑料 和 电路板、铁板 都连在一起。也是用双氧水泡的?

塑料部分(坑坑洼洼,犄角旮旯)都洁净如新,不知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美颜全开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喷漆吧

网友:
去黄以后会脆,这个没啥办法,其实还不如喷漆来的方便

网友:
白塑料可以 用双氧水 沾湿纸巾,覆盖到发黄部位,然后用保鲜膜包上。晒太阳 3天。  具体使用方法, 可以去淘宝 问 客服。 有卖这种东西的。

网友:
我就知道淘宝有空调发黄翻新剂 一般倒二手家电的会用 至于副作用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不知道除黄剂是什么成分,反正十年前第一次用在狗屎黄的空调上就觉得非常神奇

网友(2022-09-22):
塑壳翻新可以喷漆,就是上面的丝印字不好办。

网友:
84泡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