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DAPLink-STM32问题

楼主(2019-08-27):
DAPLink-STM32问题
从立创上下载了技小新的DAPLink-STM32,然后打板安装

刷入从http://www.51hei.com/bbs/dpj-164559-1.html下载的固件
1、先用STM32 ST-LINK Utility将BootLoader烧录进去。(stm32f103xb_bl_crc.bin这个文件就是Bootloader)
2、BootLoader烧录完成后用杜邦线将RST与GND短接将DAPLINK连接到电脑上就会出现一个虚拟U盘,将stm32f103xb_stm32f103rb_if_crc.bin直接拖到该U盘即可。

看似一切很顺利,有了webusb:cmsis-dap,也出现了一个DAPLINK名称的U盘。

拔下后重新插入,没有问题,还能识别成DAPLINK,但是过个几分钟再插入后变成如下情况,又让我再次刷入固件。反复几次问题依旧。

技小新的板子

和51论坛的板子

实在搞不清楚了,求大家支招,固件如下

会不会是芯片型号不对?我的是技小新的STM32C8T6,而固件里所指的是要STM32CBT6,是不是这个差异造成固件丢失?那如果是这样,怎么解决?谁能提供适合STM32C8T6的固件?谢谢大家

网友A:
看下固件有多大,要是接近64K可能就不行了,估计是BootLoader还有文件系统占了一定空间,C8T6是64K,CBT6是128K。
看了下固件文件名stm32f103xb_stm32f103rb_if_crc.bin,估计要B以上才可以。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技小新不是提供源码了吗

网友B:
问下楼主,你那板子上面四个孔没焊接,怎么刷入固件的

网友C:
没有用过DAp路过帮顶
用的最多的是盗版的j-link和自己做的stlink-v2-1,stlink很稳定

最近看看有闲钱了买个stlink-V3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你那板子上面四个孔没焊接,怎么刷入固件的

找个排针插进去就行了,松的话用手掰着点,反正刷程序就十来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排针插进去就行了,松的话用手掰着点,反正刷程序就十来秒

哈哈,不错的土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过DAp路过帮顶
用的最多的是盗版的j-link和自己做的stlink-v2-1,stlink很稳定

daplink是开源的,支持开源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你那板子上面四个孔没焊接,怎么刷入固件的

说实话,那个四针根本是摆设,44脚的boot0是接地的,无法刷入固件,要把44脚拉高3.3V,所以我是把44脚挑起后跳线到3.3V,20脚跳线接地,最后用板上的TX,RX用TTL刷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固件有多大,要是接近64K可能就不行了,估计是BootLoader还有文件系统占了一定空间,C8T6是64K,CBT6是1 ...

c8t6是有128K空间的,只是后面的64K没进行出厂测试。中科芯的C8T6直接就是128K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那个四针根本是摆设,44脚的boot0是接地的,无法刷入固件,要把44脚拉高3.3V,所以我是把44脚挑 ...

那四个针孔不是vcc gnd swio swclk么,标准的swd接口直接下载器进去就行,不用管boot的事

网友B:
@xiaodaishu 楼主固件发我一份,回头我试试。kkstun@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xiaodaishu 楼主固件发我一份,回头我试试。kkstun@qq.com

固件在顶楼

网友B:
技小新2.0源码编译的固件

网友B:
刚从官网下载了daplink源码编译了下。编译了253和251版本的。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小新2.0源码编译的固件

已经下载你编译的,但是跟技新里 的固件似乎一致,刷入后只出现串行端口

网友:
下礼拜我把板子焊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从官网下载了daplink源码编译了下。编译了253和251版本的。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

刷你提供的固件
只刷第一个bootloader,

居然直接出现cmsis-dap

拔下后又回到了U盘模式

过一会再插上去,又出现了cmsis-dap

然后再拔下,这回彻底是U盘模式,接着刷入第二个主程序状况跟以前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你那板子上面四个孔没焊接,怎么刷入固件的

试过用jlink ob,stlink都可以刷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你提供的固件
只刷第一个bootloader,

技小新那个固件比较小。官网那个要128k空间。bl+固件一共12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