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1966年生产的地球牌老汽车白金点火电容

楼主(2019-08-27):
1966年生产的电容,已有53年了。半个世纪是有了的。。分享一下、、、

网友A:
白金点火器
以前爹妈开“面的”的时候,见过
一个旋转的开关,不停的开关开关,控制高压点火器,以产生高压点亮火花塞的
这样的结构会导致白金点火器触点来重短寿,后来换成电子点火器了,无触点,更耐用
现在的汽车,应该早就是电子点火系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金点火器
以前爹妈开“面的”的时候,见过
一个旋转的开关,不停的开关开关,控制高压点火器,以产生高压 ...

是~ 白金在分电器里面,可以理解为是个机械式的斩波器。把直流电转化为脉冲直流。我最早的的小夏利车也是这样的。一千公里白金就要调整间隙,清洁触点。

虽然叫白金,但是这个真没有白金,触点是银钨合金的。